[电动] 戈麦斯无刷充电角磨机拆解

楼主(2020-07-17):
早就想撸一个,后来忘了,就想着有个东西想要了,就是想不起是啥,前几天了让我想起来了,抓紧撸了个…

所有零碎儿

电池5串两并,
没啥好电芯,都没标,不过倒是没把保护板省略…

下面拆主机

再下面拆个糊弄事儿的充电器

说明书倒是也有

回头学摸个充电器就能凑合用了,
机器本身还是可以的,模具精度也可以,虽然不是啥好塑料。转起来声音也可以,轴承间隙也不大。
电池充电器都不行。对于价格来说附件就当买主机赠的吧

网友:
谢谢分享。多少大洋撸回来的?宝贝不错,用来打磨包皮一级爽。。。。。。。

网友:
牧田款电池么。。整 套多少米的?

网友A:
我也撸了一个78块的雷力迅,和这个一样,应该是公模做出来的,拆过电池,都是有打标的2000maH18650十块,看起来比楼主的电池外观好点

充电器没拆过,不过也是轻飘飘的,估计也是这种最简单结构。

不知道这个充电器是一般的稳压电源还是有恒流功能的呢?能否用其他电源代换?

网友B:
前两天撸了78圆的角磨机,今天又撸了60圆的角磨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撸了78圆的角磨机,今天又撸了60圆的角磨机

60圆的角磨机  我想买一个,给我一个连接,谢谢

网友D:
机器还凑合,电池充电器都差事儿,这个多钱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60圆的角磨机  我想买一个,给我一个连接,谢谢

已私信,注意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私信,注意查收

同私信一下,谢谢

网友E:
撸了几个牌子都退了,留了几台60块的大焊,感觉做工好一点,机身短一些,电池接口跟大艺的一样,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撸了78圆的角磨机,今天又撸了60圆的角磨机

给一个60的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撸了78圆的角磨机,今天又撸了60圆的角磨机

60的角磨机麻烦给个地址 谢谢

网友:
蓝皮电池没好感

网友:
看着还行,充电器就太差强人意了
等牙膏ing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撸了78圆的角磨机,今天又撸了60圆的角磨机

60元的角磨机私信给个地址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撸了几个牌子都退了,留了几台60块的大焊,感觉做工好一点,机身短一些,电池接口跟大艺的一样,方便 ...

能给个地址吗谢谢!我正好有大艺款的手电钻电池通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器还凑合,电池充电器都差事儿,这个多钱撸的~

100米出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撸了一个78块的雷力迅,和这个一样,应该是公模做出来的,拆过电池,都是有打标的2000maH18650十块,看 ...

没有最便宜只有更便宜啊,78,真的好贱,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撸了78圆的角磨机,今天又撸了60圆的角磨机

撸,要撸,必须撸,布鲁不舒服斯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撸了几个牌子都退了,留了几台60块的大焊,感觉做工好一点,机身短一些,电池接口跟大艺的一样,方便 ...

竟然这么贱,60元还一大堆,我哭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