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省料省到极致?海康DS-3E0105D百兆5口经济性塑料壳交换机

楼主(2020-07-17):
这东西应该就是专门设计安防物联网设备,监控那些用用还行,如果用在正常大流量网络环境简直发热严重,死机。之前拿回去家里一个用,根本没法用
wechat_upload15949534655f110ef9da2cd
两个不同批次,不同包装盒
wechat_upload15949534675f110efb1af6f
侧面
wechat_upload15949534685f110efc26001
标签,一个18年一个20年
wechat_upload15949534695f110efd16602
官方参数
wechat_upload15949534705f110efe21694
内部,有一个已经拆封过了
wechat_upload15949534715f110eff0dfa6
电源,参数型号厂家一样,没变化
wechat_upload15949534715f110efff27e8
交换机
wechat_upload15949534725f110f00e6ad9
电源口,不是5521,中间那根棒棒比较粗,普通的插插不进去
wechat_upload15949534735f110f01bc64b
标签
wechat_upload15949535085f110f24796a8
打开内部
wechat_upload15949535095f110f2575379
拿开主板,有个导热,把热量导到塑料外壳..。。。。。。有啥用。。。。。
wechat_upload15949535105f110f268040b
主板
wechat_upload15949535115f110f276533d
单面板
wechat_upload15949535125f110f286100f
背面,板号一样的,方案没变,可能已经缩水到极致了,没得缩水了
wechat_upload15949535135f110f2977770
1117降压的,设计输入5v,理论可以支持20v输入,建议15v,不过前两天做工程输入的12v,都滚烫摸不得,估计一个星期板子就黄了,挂掉
wechat_upload15949535145f110f2a7ae22
芯片,百兆芯片
wechat_upload15949535155f110f2b67734
插电
wechat_upload15949535165f110f2c54045
电源电压
wechat_upload15949535295f110f394b22c
1117稳压电压
wechat_upload15949535305f110f3a2877e
装回。

wechat_upload15949539965f11110c90481
最后看看海康官方软件报价

网友:
33块,还有10块钱的利润,海康可以搞~~

网友A:
厉害,单面PCB+0欧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单面PCB+0欧跳线

电阻比电路板便宜

网友:
也太省了吧!!!太精简了!!

网友B:
威 字 字体怎么还 两种???

网友:
这种超低端的货买了就不要吐槽做工了,

网友:
这东西设计就这样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单面板的交换机,这玩意估计传输率非常感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威 字 字体怎么还 两种???

一个老logo

网友:
百兆单面没啥问题。设计最大功耗3w,实际不知道多少,楼主没测电流。这个功率还有1/3是在1117上消耗掉的。可以摸摸,只要不那么热,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另外你尝试过12v说发热,那是肯定的。本来1117在5v压降只有1.7v。但是12v就成了8.7v,功耗平白大了5倍。记住这个是Ldo, 线性降压。

网友C:
很好奇,多路监控对于带宽的要求有多大

网友:
这个芯片非常的垃圾,以前楼宇里,开发商预装的交换机就是这种垃圾芯片,只要有一台电脑开个BT 电驴之类,交换机立马死。

网友:
30元差不多了吧,难道要求航母级别做工了

网友:
这个做工用料简直不堪入目啊!

网友:
价格吸引人,使用体验伤人

网友:
专业攻关金融系统工程,钱都花在攻关上了,产品不硬也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奇,多路监控对于带宽的要求有多大

那个旧工程做的都是200w摄像头,码流2~4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