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自己DIY一个48V电动车锂电池组

楼主(2020-07-17):
原车电瓶使用快两年了,续航里程越来越少,寻思直接组个锂电池组试试,体积小平时也放家里充电,配合原车铅酸使用,不是混用,是替换用,某宝直接购买怕容量虚,而且不喜欢用18650组,18650数量多也容易一颗不行拖累整组,三元大单体也怕夏天太热不安全,就直接用大单体磷酸铁锂了,购买单颗铁锂15AH,放电3-5C,购买16片铁锂电池。
收到所谓的库存铁锂电池,单颗容量15AH,已经分容转镍,持续放电3C

单独购买的锂电池充电器,输出电压正常

测量单片锂电池电压,都是3.21V,误差0.00几。就不需用配对了,直接连接就可以用了。

测内阻单片5毫欧左右,大部分5多点,少部分4多点,也差不多5毫欧以内内阻

看标贴是15AH以上的意思?

先两片两片包起来,再整体包起来,中间用青稞纸隔开

外圈也包起来

包好之后准备焊连接线

连接线用的12AWG硅胶线,还是比较粗的,不好焊接啊。。焊点巨大,后来直接用镍片焊了

没用硅胶线焊的地方,用1.5平云母线焊接加固

保护板到了,其实25A就够了,达锂的25A没了,只能用30A的了,平时带人上坡也稳定点,电动车控制器和电机500W

连接好保护板,加了个数显电压表,正极用的两个15A保险丝并联成30A保险丝

充电器电流5A足电流充电了,悲剧的是由于半夜测的电流,没有换回电压孔

第二天早上迷迷糊糊继续测电压,结果火花四射,万用表笔头烧了,幸好万用表没坏,之前也发生过,所以之后每次都很小心,但是这次又发生意外了,还是不够细心啊

充满电准备上路测试,测试没问题的话加个电池壳子,就完事了

网友A:
多大的电驴用15ah就够了?还有,哪个分容标签有可能是随便贴的,因为一般的贩子是没时间也没精力来给你一个个分容的

网友B:
铁锂不装个库仑计随时准备推车的节奏!

网友C:
我买的30A宁德时代三元锂,定制的环氧板就花了60块钱!配件差不多都到齐了还没时间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铁锂不装个库仑计随时准备推车的节奏!

计算行驶里程,  30公里以内充一次电
铁锂电池浅充浅放没啥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计算行驶里程,  30公里以内充一次电
铁锂电池浅充浅放没啥问题吧

铁锂是比较耐操的,但旧电池一致性不好,总会出现落后的单体拖累整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锂不装个库仑计随时准备推车的节奏!

是辅助铅酸电瓶使用的,锂电池突然断电的话就接铅酸继续行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锂是比较耐操的,但旧电池一致性不好,总会出现落后的单体拖累整组电池! ...

是的,就怕单颗容量低拖垮整组,备用电池铅酸满电准备着,有空测测行驶里程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的电驴用15ah就够了?还有,哪个分容标签有可能是随便贴的,因为一般的贩子是没时间也没精力来给你一个 ...

500W电机控制器,48V电瓶,容量等实际上路看行驶里程吧

网友E:
5的内阻,这电池可疑啊,估计是操过的。看样子是国轩的,最好是扯下镍片看下电极。

网友:
感觉还不错,继续加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买的30A宁德时代三元锂,定制的环氧板就花了60块钱!配件差不多都到齐了还没时间组呢! ...

我买16块铁锂15AH电池320元,保护板73元,充电器39元,硅胶线20元,AC品字插头做延长线和主接头20元,保险丝焊锡丝电压表等20元,青稞纸电池盒等手头有的材料不算

楼主:
引用 网友E:
5的内阻,这电池可疑啊,估计是操过的。看样子是国轩的,最好是扯下镍片看下电极。 ...

5以内的内阻确实高了点,说是库存,但是没有鼓包的,能带电动车就行,容量后期跑路观察吧,主要用来备用续航的,还是靠原车铅酸电瓶,镍片扯 了我就焊不上去了。我没点焊机啊。。。

网友F:
自组三元电池N年了,没见到什么危险,做好绝缘,不过充不过放电池自然没问题。

铁锂安全性高,但是容量小,内阻容易不均。

网友G:
弄个大容量的才爽啊,同事的48V12AH铅酸,我帮改的48V37AH大单体,使用一年多了,前几天拆开看了下,均衡还算不错

网友:
我买了50ah的 还没最后组装好 应该能跑100公里了吧

网友:
我有一组18650的四并13串,就是因为一个电池拖了四并,之后又一个四并坏了,就改成10串了,后来又有二个四并坏了,不知道为什么这四并一坏就四个电池全挂

网友:
不知道那个32135 磷酸铁锂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组三元电池N年了,没见到什么危险,做好绝缘,不过充不过放电池自然没问题。

铁锂安全性高,但是容量小 ...

我上路测试了,行驶8公里,带老婆带娃,一共250斤,出发前电压53.9V,到家53.1V压降0.8V,每块电压都一致,还算不错了,希望多用几年,后期防震和绝缘搞一下,再弄个壳子,留出电极随时测电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弄个大容量的才爽啊,同事的48V12AH铅酸,我帮改的48V37AH大单体,使用一年多了,前几天拆开看了下,均衡还 ...

我是用来续航的,交替原车铅酸电瓶用,电动车上做了插头方便切换,最最主要的是我也想用大容量的啊,可是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