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选型问题

楼主(2020-07-17):
本人热爱拆一些模块,破解并仿造里面的电路或加以改进,环氧树脂灌的也拆,无非是细心一点。

这次拆的是高压模块,也就是那种放电声音特别大的电子模块,某宝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不等,原理就是单管自激加倍压电路。

但是大部分几块钱的那种不能长时间工作不然很容易坏,因为三极管的原因和电路效率低,后来索性买了款30包邮的  ,

长度是一般模块的两倍中间用胶带粘的那种。就可以输入比一般模块更高的电压,一般模块3-4V就是极限了,而这个模块是8v长

时间工作,就比较好奇里面的电路结构了,于是拿着热风枪吹,一点点的把环氧树脂给弄掉最后把整个电路给拆出来了,

电路图前级部分如下,实质也是单管自激,却做到了8V输入不坏还可以长时间工作,后级是再次经过一个火花间隙放电器

再次进入一个低频变压器升压然后输出很长的电弧,大概有4cm,普通模块2cm差不多极限了。

但是威力一般  毕竟升压必降流  我都直接手摸  就一些简单的刺痛感,这估计也是某宝敢卖的原因吧

型号不知道是什么,有什么办法能知道呢,数值我都测到了

这个管子起决定性作用,我试了原装正品的D880-Y不行,还有有些单管自激常用管都不太理想。

成品图  个人喜好透明探索版  直接用树脂灌了

如能正确回答的型号  M币伺候

网友:
汽车点火线圈

网友A:
如果把三极管换成场管,拉弧距离会不会更远一点?

网友B:
把他浇在树脂里面,散热是个问题,如果温度低,就可以忽略不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把三极管换成场管,拉弧距离会不会更远一点?

会 但是这种变压器功率有限  也不能直接替换 要用芯片驱动或者其他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他浇在树脂里面,散热是个问题,如果温度低,就可以忽略不计。

对的  这发热必须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