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纠结,请问家用nas应该选哪款?

楼主(2020-07-17):
最近华为手机云空间到期,不打算续了,打算买个家用nas,目的是保存全家手机照片,兼做家庭多媒体中心和云盘。目前预算购机2500左右,硬盘去年双十一已经买了4t的红盘不需要购买了,看上了群晖的ds220和优易y04-i3组装机。
群晖ds220配置低,但有专用系统,省心,但是听说群晖系统存储方式和主流系统不同,故障后很难找回数据。
优易y04-i3配置高,打算用单独的SSD系统盘装winsever2019和hdd存储硬盘,微软系统用起来也熟悉,系统出问题修复软件多,独立的hdd硬盘没有装系统也好修复。
现在很纠结选哪款???

网友A:
自己组装一个就行了啊,随便一个小机箱,装ITX板子,
上面带msata接口的装SSD做系统,然后把你的4T盘接上,
win7win10随便,开远程开FTP开SMB就行了。

网友:
来,加入威联通的队伍吧,同样配置的会比群晖价格低一些。

网友B:
其实如果有条件上网的的话Google相册是最好用的,免费高清无限容量。
https://photos.google.com/

网友C:
群晖是linux内核 没什么难找回的,也没听说多少正常使用还需要找回数据的

网友:
后面那个不就是一台PC装了Server的操作系统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群晖是linux内核 没什么难找回的,也没听说多少正常使用还需要找回数据的

楼主的意思是,WIN系统,特别是系统盘和数据盘互相独立,出了问题也好解决!毕竟用户群庞大!
而LINUX系统,相对太小众了!

网友:
群晖比威联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WIN系统,特别是系统盘和数据盘互相独立,出了问题也好解决!毕竟用户群庞大!
而LINUX系 ...

就是这样,nas起码要用10年以上的,我可不敢保证硬盘一点也不出问题,据我了解,软硬件的硬盘修复方式绝大部分都是集中在微软的系统上面,对于群晖的深度修改linux的操作系统,出了问题真的是很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组装一个就行了啊,随便一个小机箱,装ITX板子,
上面带msata接口的装SSD做系统,然后把你的4T盘接上, ...

小机箱我也去淘宝看了,最大的问题是硬盘位,基本上都只有1ssd+1hdd

网友:
要么群晖,要么不如自己组一台,买个人家组装的有啥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机箱我也去淘宝看了,最大的问题是硬盘位,基本上都只有1ssd+1hdd

蜗牛的机箱大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nas起码要用10年以上的,我可不敢保证硬盘一点也不出问题,据我了解,软硬件的硬盘修复方式绝 ...

如果你对数据很在意,那必须双硬盘,一备一用。单硬盘无论是什么系统,数据出问题都不好找回。既然出了2500元,仅仅是相片备份的要求,就不用跟风什么性能了,为什么不支持正版群晖呢,1500-2000双盘位的就好?我现在用218play,作为公司的个人资料储存,10几个人同时用,2个硬盘,一个使用,一个专门备份,机器设置每天晚上增量备份。
如果2个硬盘同时坏,就认命吧。

网友:
什么群晖做家庭多媒体中心、什么DS套件、什么视频转码还真的没有什么必要,这些功能要用起来,正版机器没4000+不能玩,黑群辉老是反制,要斗智斗勇,机器性能好了,每个月电费也可观。
其实就开启文件共享,只要手机或者电视盒安装一个ES浏览器+MXplayer就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nas起码要用10年以上的,我可不敢保证硬盘一点也不出问题,据我了解,软硬件的硬盘修复方式绝 ...

傻孩子,群晖是专业做数据存储的,数据会不好找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如果有条件上网的的话Google相册是最好用的,免费高清无限容量。
https://photos.google.com/ ...

墙外的朋友,你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如果有条件上网的的话Google相册是最好用的,免费高清无限容量。
https://photos.google.com/ ...

百度也有个一刻相册什么的。虽然现在是裸奔,但是起码还是要一块遮羞布吧。有些东西本地好一些

网友:
可以考虑洋垃圾NAS服务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WIN系统,特别是系统盘和数据盘互相独立,出了问题也好解决!毕竟用户群庞大!
而LINUX系 ...

linux一般用户用的少是真的,不过恢复数据难度是差不多的对专业人士来讲,win就是比较好百度

网友:
威联通很不错的,价位和系统都合适,如果想用win做nas,可以考虑用nas机箱加itx主板,万由、迎广等很多的,便宜的矿渣有蜗牛 暴风之类的,还是要看你的硬盘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