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英睿达BX500 240G 拆解和简单测试

楼主(2020-07-17):
淘了一块 英睿达 BX500 240G ,2258xt+TLC ,重新开卡了一下(R0626C版本)简单跑个圈。在58XT中这个速度算得上快的了,通路58XT一般全盘速度在60M/S左右,而BX500 可以平均98M/S。BX500在三分之一容量之后掉速,速度在 18 - 400 之间波动,而通路58XT 一般是15-200 范围波动,体质差一点的甚至在个位数-100之间。
总结,在同主控的情况下,原厂盘还是比通路盘好一点点的,而且价格差别不大。

网友:
2020年了还研究这个呢

网友:
要是我,我就把颗粒拆了上2263xt.主板留着上其他颗粒!

网友:
这个SSD我买了两个,性能很一般,不过颗粒还不错。需要注意的是,一定要自己换个铝合金的外壳,才能好用,要不散热太差了

网友:
温度这么高,塑料的外壳贡献巨大。

网友:
写入量 能看吗

网友:
比西数绿盘稍微良心点。

楼主:
能看啊,不过感觉意义不大

网友:
楼主很是牛逼啊

网友:
我把颗粒拆2263xt上面了

网友A:
都是垃圾盘,到时BX100哪个型号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是垃圾盘,到时BX100哪个型号还是可以用的。

BX100确实还不错,性能非常好。唯一的缺点是闪存的寿命比一般的MLC少 1000P/E。另外,BX100的固件被镁光改坏掉了,SMART里磁盘的写入量、闪存写入量和平均擦写次数都是不准的,甚至闪存写入量和平均次数彼此都对不起来(MU02固件),如果持有BX100的建议不要升级MU02固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BX100确实还不错,性能非常好。唯一的缺点是闪存的寿命比一般的MLC少 1000P/E。另外,BX100的固件被镁光改 ...

我用的还是mu01的,没有升级固件,不会升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还是mu01的,没有升级固件,不会升级啊。

这就是MU02效果图,500G的盘写入到3T以上了,平均次数只有4。CDI识别不出健康状况,而且用了近4年的盘,几乎天天开机几个小时,前段时间还用来压《动感新势力》和《动基》的MTV,一压就是8小时连续压几周,再怎么休眠也不会通电只有69小时吧?都成黑科技了。
要升级固件的,还是劝放弃吧!

拆机贴: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8000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