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12v 米霍克充电钻收到了,有惊喜!

楼主(2020-07-17):
打开塑料袋子包装,卧槽,惊喜!
无刷电板手
打开盒子,卧槽,没惊喜!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各个档位都很暴力!
果然,那根弹簧很重要!

楼主:
果然不适合用来拧螺丝

网友:
卧槽,这一惊一乍的惊喜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扭力挡位不明显。等于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扭力挡位不明显。等于无??

低速档,5cm左右自攻丝,普通木工板,侧面拧
1,3,5都是直接拧到底,后面的就没试

网友B:
图和字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和字反了

哈哈,手机编辑的,不知道怎么反了

网友:
装错盒子了

网友C:
可能是盒子不够用了哈哈,我的是白色盒子,无字,收到快递已经稀烂

网友:
这牌子我有两把16V的,很暴力。

网友:
,无刷电机,不知道扭力大不大。

网友:
   价格多少钱呢,功率大不大

网友D:
除非你拆开看看才能知道是否无刷电机 ,这才十几块想多了吧?

网友:
用高速挡试试 。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非你拆开看看才能知道是否无刷电机 ,这才十几块想多了吧?

有时候会有发错货的,楼主看到盒子以为发的是无刷电扳手,打开盒子一看才知道原来还是手电钻,这一前一后就形成了巨大的心理上的落差

网友:
同款盒子,各种优惠券返利只能低到23,到手感觉超值

网友:
惊喜惊喜。锻炼心脏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盒子不够用了哈哈,我的是白色盒子,无字,收到快递已经稀烂

盒子和电钻不是同一厂家吧?怕是散装的,然后找盒子来装,这价格肯定是不带包装的产品,不过呢质量只要没问题,还是不错的

网友:
米霍克穿了件小凡的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