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这个创维电视机是背光问题吗?

楼主(2020-07-17):
42寸创维电视,开机后屏幕不太亮,从后面看又能看到有些背光,感觉不全亮,不知是不是背光坏了?谢谢

网友:
液晶电视有几层组成:发光条、底板、导光板、偏振片、液晶板、保护板

网友:
刚给一台50寸的TCL换了背光条。但是把屏弄坏了。

网友:
能正常出图像只是不太亮吗

网友:
手电看  可以看见就是背光灯问题 看不见就是显示问题

网友:
一般有声音没图像 就是LED灯条问题,或者输出到别的电视。

网友:
能看见背光,哪怕只有一点点亮,有图像也会看见图像,所以该知道坏了什么了。查驱动板、屏线、屏吧,别找背光麻烦了

网友:
从背后看,背光应该没问题,挺亮的

网友:
有图像或字符吗?没有的话大概是逻辑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