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如何判定空调是否需要加氟利昂?

楼主(2020-07-17):
我的空调今年10年了,感觉到空调制冷效果不怎么好。
但是不知道是压缩机的原因还是氟利昂缺少的原因。

如何判定空调是否需要加氟利昂?

网友:
家用空调还是汽车空调?找空调维修人员来测一下管道压力和电流,压力和电流都偏低的话就是缺少制冷剂了,压力偏低电流正常或偏大的话就是压缩机有问题了,大概是这个思路。

网友:
出风口不凉,铜管温度不正常,换热器结冰,外机阀门处有油迹,等等。但其实没啥好判断的,不凉直接找师傅测压加氟就是了

网友:
开机制冷后5分钟手摸蒸发排管(去掉挡灰板),如果是有少量湿或者不湿就说明制冷液少了,当然这是简单方法,准确的需要压力表和电流表测量,供参考。

网友:
我看不复杂百把块连一套工具自己加加

网友:
玩空调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起码要搞清楚空调的工作原理,相对来讲风险高,特别是新型制冷剂R32,搞不好会BOOM!

网友:
如果是家用空调先 检查室内机过滤网是否脏堵,、在看室外机散热翅片是否有杂物堵塞比如柳絮 ,观察空调外机左侧链接铜管两根铜管是否结霜任意一根 结霜代表缺制冷剂。简单点检查就是这些了 ,如果有电流钳表 侧一下空调工作电流对比标注电流就更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