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索尼老本电池不行了,使用半个小时就没电

楼主(2020-07-17):
索尼笔记本电池VGP-BPS9/S换电芯的问题,老早就了解到这电池保护板都有断电自锁芯片,所以换电池得在不断电下进行,就想问下大家怎么知道是否有断电自锁芯片呢?电池底下估计打胶了,不好翘起来,就怕搞短路起火了

网友A:
你是怎么把壳子拆的这么完整的,我拆了三电池,HP,华硕,联想,没一个是能完整取下来的

网友:
带电更换就是了,,不用判断了,真锁了还就麻烦了

网友:
加加热,把电芯和板子整体取下来,根据板子上的大芯片看看是不是带锁的

网友:
我的HP老本电池不行了,我也没敢换,插电反正也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把壳子拆的这么完整的,我拆了三电池,HP,华硕,联想,没一个是能完整取下来的 ...

同问,一拆就烂,连手都烂

网友:
整个电池更换吧,还瞎搞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