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分享一个自用的USB转TTL串口

楼主(2020-07-17):
因为淘宝买的,基本上3.3V电源,都只能输出几百毫安,不够用,所以自制一下

USB-A公口,用的是5A大电流版本的,加宽的铜片,因为这个头子是焊线版本的,做数据线用的,所以固定焊接焊在了两边,虽然不是很美观,但是牢固type-C口用的16P的母座

3.3V输出,用的是DC-DC芯片SY8088AAC,最大1A输出
转换芯片CH340G
拨动开关,选择TTL电平是3.3V或者5V
白色电源指示灯
蓝色发送指示灯
绿色接RXD指示灯
红色接TXD指示灯

USB转TTL-V4.pdf (45.36 KB, 下载次数: 29) SCH
USB转TTL-V4.zip (1.78 MB, 下载次数: 1) PCB

网友:
自制的USB转TTL串口真的不错

网友:
这是要量产包邮赠送么

网友:
就是这么任性哈哈

楼主:
CH340E,不是后缀G的,记错了

网友A:
PCB设计的真漂亮,USB转串口有些设备兼容性不好,特别是烧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设计的真漂亮,USB转串口有些设备兼容性不好,特别是烧录。

是的,现在用下来,PL2303兼容性最差,合泰系列的例如HT42B534,兼容性一般,CH340系列的比较好,性价比高,然后是CP2104,CP2102之类的,价格贵,但是串口可以到15M的速度

网友B:
电脑2.0USB口撑死也就500ma,3.0也就1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2.0USB口撑死也就500ma,3.0也就1A

我的主板不是这样的。手机充电可以到1.5A(电压电流表测的)。USB3.0口,微星B450M mortar主板,还有个快速充电驱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用下来,PL2303兼容性最差,合泰系列的例如HT42B534,兼容性一般,CH340系列的比较好,性价比 ...

15M?厉害了,USB full speed也才12M,15M的串口得high speed了吧?
CH340我跑过1.5M还挺稳定的

网友:
吔?USB接口还能这么画,长知识了。回去吾也试试

网友:
没必要用这么高级的公头把

网友C:
CH340G和340E区别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CH340G和340E区别在哪里?

封装不一样

网友:
这个做的是真漂亮!赞!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的,现在用下来,PL2303兼容性最差,合泰系列的例如HT42B534,兼容性一般,CH340系列的比较好,性价比 ...

我记得cp2102N官方datasheet明说也不过ttl最高速度也不过3Mbps。莫非芯科官网给了我假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cp2102N官方datasheet明说也不过ttl最高速度也不过3Mbps。莫非芯科官网给了我假资料? ...

也许是我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