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来看一张会蜕皮的毕亚兹内存卡并测试

楼主(2020-07-17):
18年从京东买的一张毕亚兹32G内存卡

买了之后测了测,把玩了一下,基本就一直放着吃灰

今天又拿出来把玩的时候,发现这货有些许变化

左边边缘这里有磨损。本来以为是正常磨损,仔细看了看之后,发现这货想要蜕皮

然后拿小刀沿着边缘刮了刮,然后……

然后发现这货真的在蜕皮进化

继续把这层皮扒掉之后,就成了下面这个赤身果体的家伙

上面没有任何字迹。

闪存有白片一说,难道TF卡也有白卡一说?难道是从大厂拿到的无标卡自己打的标?

卡的另一面发现了一些信息

丝印依次是:TE58-8D2H-HFK1
     18101501
   Made in Taiwan

难道这货用的是东芝的8D2H晶圆?

18年也算是TLC泛滥的年代了,能买到MLC晶圆的TF卡,是不是也算走狗屎运了?

附个测试图结尾吧,卡还是继续吃灰

网友:
速度算挺快的了

网友A:
那个我看下这个颗粒现在有 支持的主控优盘板子吗  和你以前一个帖子差不多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541789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我看下这个颗粒现在有 支持的主控优盘板子吗  和你以前一个帖子差不多
http://bbs.mydigit.cn/read. ...

我的翻车记录里,好像有过这个颗粒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69259&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我看下这个颗粒现在有 支持的主控优盘板子吗  和你以前一个帖子差不多
http://bbs.mydigit.cn/read. ...

首先这个颗粒是16ce BGA316的,要想开满容量,必须上原生316焊盘的板子,用转接贴会损失8个ce一半容量。所以做普通U盘不太可取。倒是有58h BGA316的U盘主控板,不过一块58H 316优盘主控板要150大元,要拿来上这个颗粒就有点大马拉小车了,不合适。
所以,就算是有出路,也只能是做固态。

不过本人尝试了贴58H和56K,都以失败告终。

so……目前我是怕了这个颗粒了

网友:
速度不错!这算是走运了。一般卡就直接丢啦

网友:
打磨一下触点咯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这个颗粒是16ce BGA316的,要想开满容量,必须上原生316焊盘的板子,用转接贴会损失8个ce一半容量。 ...

58H的板子有双贴的吗  150元到时也可以  起码代缓存的  2个128g也可以弄个256的优盘  就不知道何时可以用起来了  丢着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H的板子有双贴的吗  150元到时也可以  起码代缓存的  2个128g也可以弄个256的优盘  就不知道何时可以用 ...

问题是我贴58H没开出来,这是关键
58H的flashdb里,关于这个颗粒的参数有问题。

网友:
一般操作
个人还见过盖标的金百达内存卡

网友:
之前在手机店被坑了一张32g的乐存的卡,花了六十。(没见过这个牌子,包装上打了大陆特供的繁体字
写入18,读取近30。手头莫得3.0读卡器,不知道真实水平,卡上标的c10。
然后就迷了,刮了一下卡的正面,出现了新字(图一拍糊了凑合下,图二是网图,但和刮开后一毛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