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时控开关妙用,音乐定时播放控制

楼主(2020-07-17):
发现以上方案不可靠,此方式短时间定时没问题,此方式时间长了重启后U盘灯不停闪烁不能播放,需要重新插拔,,,,因此,不应控制电源线,而应把绿线断开,红色接插座一端,橙色接插头一端,实验OK

网友:
一个天猫精灵搞定

楼主:
吹吧,不吹不黑,要的是钱

网友A:
一个单片机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单片机搞定

说得简单,单片机不用外围电路,太费电,还有走时精度

网友B:
哥,,这个时控开关也贵啊。。。一般人还真没备着有啊

网友:
有点大材小用的意思了,不过创意不错

网友C:
若是谈到节能,和费用的话,楼上说的单片机真的合适。
谈到用现有材料来说,楼主这思路不错,只是功耗偏大了些,我N年前拆过这东西,那时显示屏那块是个模块,时控就在那个小板里,我用一节干电池就可以驱动,两节显示的清晰些,然后我就把他塞到地摊买的BP机样式的电子表里了,做了个输出插头,实际我一次都没用上,只是当时好奇的试了一下点LED小灯,手头也有光耦,懒得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这个时控开关也贵啊。。。一般人还真没备着有啊

KG316T,13.5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是谈到节能,和费用的话,楼上说的单片机真的合适。
谈到用现有材料来说,楼主这思路不错,只是功耗偏大 ...

这KG316T定时器1.5v电池走N年,单片机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KG316T定时器1.5v电池走N年,单片机呢?

单片机也是个位数微安级别的啊

网友D:
主要是这个时控开关是直接220V电的吧,一个音乐播放器又要强电又要弱电,折腾的不是很美观吧,当然自己玩自己高兴就好。但肯定有更好的控制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这个时控开关是直接220V电的吧,一个音乐播放器又要强电又要弱电,折腾的不是很美观吧,当然自己玩自 ...

不用接220,只用一节1.5V的电池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