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霍克充电钻简单拆解

楼主(2020-07-17):
米霍克充电钻正反转开关比较紧,不是自锁夹头比较遗憾。这个价格也是值了。

网友:
买过龙韵的了,这个忍住没买。

网友A:
齿轮箱是钢的啊,双速开关啥原理?

网友:
手上有三个充电钻了,家里扔两个,办公室扔一个,还有两个老站的时候屯的工匠的电螺丝刀,怎么都够用了,就不撸了

网友B:
可惜了,10元运费,没有要

网友C:
除了颜色亮一点其他不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惜了,10元运费,没有要

我这个是包邮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了颜色亮一点其他不香

外壳的包胶手感不错

网友:
10元运费只能看免邮区的浪了

网友:
19包快,买了两个

网友D:
跟风入了一台。感觉不错,我收到的和楼主略有不同,夹头和扭力环不一样,夹头是BRILED贝力得的,同心度不错,花纹和楼主的有不同,扭力环突出部分挡住了夹头和机身直接的缝隙,感觉更美观些。开关和楼主的一样,是JLevel的,这个可是通过北美ETL认证的,所以线性很好。即时的包胶也不错,不是某些低价钻那种直接胶水粘塑料,而是嵌入到塑料机身的。
之前也买过永康钻,永康钻我的定义是玩具级。这款我定义为简单家用级。

网友:
各种优惠券返利之后只能做到23包邮,到手感觉超值

网友:
自锁应该是主轴的功能。就是齿轮箱里边的结构。和夹头没关系的。

网友:
几天还没发货啊,。,好的话,,来2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跟风入了一台。感觉不错,我收到的和楼主略有不同,夹头和扭力环不一样,夹头是BRILED贝力得的,同心度不错 ...

老兄 咨询下  这个要是不包邮地区 24+10-5=29的话值得上车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跟风入了一台。感觉不错,我收到的和楼主略有不同,夹头和扭力环不一样,夹头是BRILED贝力得的,同心度不错 ...

这个的发货地是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的发货地是哪里?

南通启东电动工具之乡

网友:
不包邮,最低都要29, 看看就好了, 不上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齿轮箱是钢的啊,双速开关啥原理?

齿轮箱变速

网友:
到手了。还行。主要以前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