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打算搞一套离网家用太阳能+UPS,大家帮我出出主意

楼主(2020-07-17):
本人想搞一套太阳能发电系统,草图如下

太阳能电池板发电通过MPPT给电瓶充电,电瓶通过UPS或逆变器转220V,接一个开关,要么UPS或逆变器里包含了这个开关,功能就是电瓶快没电的时候无缝切
换到市电输出,然后等20个小时左右自动切换回太阳能。
太阳能给家里的小功率设备供电,比如:
多个灯一共100W,
路由器机顶盒玩客云30w,
多个电风扇150W,
抽油烟机200w,
笔记本电脑100w,
鱼缸,音箱50w,
投影200w,
净水器,扫地机,手机充电200w
考虑到这些东西大部分时候不是同时开动,有些甚至很少开机,比如电脑,投影,逆变器功率暂定1000w,其他大功率电器单独接市电。
不久的将来有人要白菜价卖一套机房里的UPS和电池给我。花大钱的地方就是太阳能电池板和MPPT,我的问题是有没有这样的定时转换开关或者包含这种功能的UPS或逆变器?能不能用UPS作为逆变器?

网友A:
1000w肯定不够的,大胆一点上3kw,可以基本照顾到家里所有设备了

网友:
蓄电池是捡回来 的?  那可以考虑的了。

升压、切换,有双电源自动切换开关(要时间,自动加继电器),也有太阳能市电自动切换一体的

网友:
铁锂电池很便宜。。。

网友:
搞个二手c3ks一类的在线式ups就能满足大多数需求了吧。3k的带1k挺合适的。但是感性负载不要太多。

网友:
我负责任地跟你说,绝对不可以上铁锂,纯粹垃圾不如,坏了还没处回收。老老实实上铅酸储能电池,坏的还可以回收

楼主:
楼上几位有点跑偏了哦,电池和ups已经确定了。想要的功能是电池电量低的时候自动切换到市电,通常也是再晚上了。等10多20小时候之后,电池也充电的差不多了,要么设置20小时左右自动切回太阳能,要么检测电池电压或电量到一定指标后自动切回太阳能,保留手动转换功能更好,如果用ups当逆变器不合适,那么有没有这种功能的逆变器,或者独立的转换开关也行。

网友:
帮顶,参考方案我也想搞一套

网友B:
超过1000w的太阳能都别玩,没意思,成本都够你用10几年的电了

网友:
到时一定要出个详细的帖子啊,期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过1000w的太阳能都别玩,没意思,成本都够你用10几年的电了

既然是玩,就没想收回成本,只想能怎么省钱。就像唱卡拉OK蹦迪滑冰看电影过山车游山玩水一样

网友:
猜测是船上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0w肯定不够的,大胆一点上3kw,可以基本照顾到家里所有设备了

电器全都用太阳能的话就要买太多的太阳能电池了,太阳能电池又那么的贵,没那么多地方也没那么好的太阳,经常阴天。

网友:
记得有些太阳能控制器输出带有楼主需要的功能,接下来应该就是一个继电器可以解决的问题

网友C:
买个220V的切换器,把切换器线圈接到逆变器输出端,这样逆变器低电压保护无输出后就可切换到市电。切换器常闭接市电,常开接逆变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220V的切换器,把切换器线圈接到逆变器输出端,这样逆变器低电压保护无输出后就可切换到市电。切换器常 ...

思路很巧妙,不过这样的转换时间够短吗?这样的'转换开关是有成品卖的,不过我想要的是一段时间后(比如10几个小时以后)自动切换回光伏(光伏优先,市电后备),因为光伏充电量也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思路很巧妙,不过这样的转换时间够短吗?这样的'转换开关是有成品卖的,不过我想要的是一段时间后(比如1 ...

这个只要逆变器不低压关断,是一直用电池的电也就是光伏优先,继电器切换都是毫秒级的,一般的用电器不会有感觉

网友:
给你一个蓄电池充放电保护电路,稍改一下,就可以用到你说的电路转换上

网友:
不要用电瓶,用了你肯定后悔,要用就用铁锂,比三元安全,如果用三元,建议把充满电压放低点,把最大放电电流放低,不然真烧起来一个家就没了

网友:
买个电池优先的 太阳能专用离线UPS就好了,搞那么复杂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