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闲来无事拆解几款充电头,并自制测电流小板,咨询充电头这个故障怎么修?

楼主(2020-07-17):
     今天公司的事忙完了,想把一个坏的充电头修修,奈何自己略知皮毛,只是喜欢摆弄些小玩意,就哪里脱焊了焊焊,哪里线头掉了接接.真到更深一步的维修就不会修了.找不到原因,求大神指导.还有一款华为充电器,是捡租我房子租户的,不知道真假,求鉴定.顺便就把家里所有的充电头都拆开来看看,看看哪些好哪些差.以前我卖过手机配件,那些一两块钱进货的,建议大家千万不要用,用着用着就爆了.我见过的太多了,很危险的.但元器件我也不懂,大家看看就行.

↑↑自制测电流小板,可以直接用万用表测电流了.

↑↑↑就这款中兴的,充电时候一闪一闪的,测电流也能到1A,但就是不稳,老是浮动.是哪里故障呢?

↑↑↑这款是昂达平板电脑带的,但上面怎么会有个芯片呢?发现虽然标的是1A电流,但我苹果手机插上去没反应,其他电器倒是能充电.那个芯片可能是识别用电器的吧.说实话昂达的东西质量真差,大家千万别买,买了一套平板电脑,就剩个充电头能用,还是要芯片识别.真是够悲催的了.

↑↑↑这款是philips,说实话,这个品牌的中文不知道写什么,好像写的不一样,品牌也不一样.李鬼李逵分不清.

↑↑↑联想的,这批最好拆的一个了,一捏就开,其他都是超声波焊接的,无法无损拆解.不喜欢这种超声波焊接,搞得爱拆解的人无从下手啊.

↑↑↑两个垃圾充电头,都是买便宜家电,人家送的.我根本就没用过.不敢用.

↑↑↑小米的和小蚁的肯定是正品,可以放心用.这个华为的是正品吗?鉴定下?这些都好好的东西,不舍得拆啊.

网友A:
我觉得废旧USB延长线更方便一些,缠绕在表笔或者插入表孔。买个USB表头携带等更方便。楼主说的拆解问题,不仅在电源上,连SRAM速联变速器和指拨器变成铆接,想修都修不了只能买新的更换。HotToys孩之宝figma中动等模型玩具也超声波焊接,关节松动没法无损拆开修理,山寨的虽然中低可动,但是有螺丝可以无损拆开修复。

网友B:
楼主有必要几块钱买个U表,能很方便的测充电头的电压和电流。
5V1A的充电头就没必要折腾,一般5V 2A以下的充电头仿造的几率比较低,电压电流输出基本达标就是真的,毕竟现在快充普及了,仿造也是拿快充的仿。

网友C:
中兴那个,应该是电容不行了。尽快换,否则boom,到时候换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兴那个,应该是电容不行了。尽快换,否则boom,到时候换了也不行。

不会修,扔掉了。还有这么多充电头呢用不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必要几块钱买个U表,能很方便的测充电头的电压和电流。
5V1A的充电头就没必要折腾,一般5V 2A以下的 ...

爱折腾,不用买的不买。再说也没必要。我家手机还没有支持2A的呢,都是老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废旧USB延长线更方便一些,缠绕在表笔或者插入表孔。买个USB表头携带等更方便。楼主说的拆解问题,不 ...

是啊,不喜欢这种超声波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