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不一样的电动车喇叭!

楼主(2020-07-17):
近日捡到一个电动车喇叭,一看参数,居然还有专利号,挺好奇。

喇叭就长这个样子,外壳是塑料的,和常见的电动车喇叭铁壳不一样。
参数显示64V,80mA,有120dB响度。

回家想试试声音啥样子,可惜我的可调电源最高只能到30V,接上去没任何反应,
那就拆了它去。这货应该是胶水或者超声焊接的,硬撬开来。

先撬下写有参数的盖子,这个就懒得拍照了,再把发声器件撬下来。

这就是发声器件了,就一个压电片带振膜。这跟平时常见的电磁电喇叭不一样,更像震动报警器的结构。
再往里面就是一块小电路板,

拆前忘了拍照,这个电路板是通过铆钉和2个接线柱铆在一起,同时固定在外壳上。
直接电钻伺候,弄下来了。

看看电路板上有些啥东西

呃,没多少元件,那就干脆把它的原理图照着画出来得了。

图画出来了,可惜我不会分析,几个瓷片电容参数未知,电感参数未知,
芯片被打磨了,未知型号。稳压管参数我猜的,因为输入12v,稳压管两端
大概4.99V,输入调到30V,稳压管两端仍旧是5V左右,所以我就认为是5.1V的
稳压管了。

问题来了,如果芯片工作电压是5V,为何输入30V,喇叭仍旧不响呢?看原理图上,
芯片的第6脚也接入了电压,这个是用来检测电压的吗?检测到64V才输出?
最后就是这货能改成单节锂电池供电吗?能的话,要怎么改呢,望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片是压电陶瓷喇叭,N年前我们厂做过

网友B:
我也有,低压确实不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低压确实不响

是啥原因呢,为何低压就不响呢,感觉没任何反应,不知道能不能改成低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片是压电陶瓷喇叭,N年前我们厂做过

这玩意怎么改成低压工作的呢

网友C:
做工马马虎虎,应该很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工马马虎虎,应该很便宜吧

不清楚价格呢,捡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啥原因呢,为何低压就不响呢,感觉没任何反应,不知道能不能改成低压的 ...

看了下电路图6脚分压1.23V左右,你可以试试给6脚的分压电阻调整下看看

网友E:
4-8脚如果接正电,1脚接地,2-6与7之间接电阻上到正,下到负(2-6到地有电容,)5脚经过103-104电容到地,3脚输出,多数是捏555
这个好像有点意思但是偏门

网友F:
这种没意思,有些人耳朵就是“聋”的,这种声音他根本听不见。非要那种铁喇叭 叭一声 才能听见并且吓一跳。

网友G:
估计电路是按照64V设计的  电压低了无法驱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下电路图6脚分压1.23V左右,你可以试试给6脚的分压电阻调整下看看

有道理,改天找个可调电阻换上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4-8脚如果接正电,1脚接地,2-6与7之间接电阻上到正,下到负(2-6到地有电容,)5脚经过103-104电容到地,3 ...

欢迎探讨,看电路图中的接法,感觉脚位和555对不上呀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没意思,有些人耳朵就是“聋”的,这种声音他根本听不见。非要那种铁喇叭 叭一声 才能听见并且吓一跳。 ...

毕竟是电动车上用的,应该也不会太小声吧,我看那些震动报警器防盗器里面也是这一种结构,压电陶瓷片喇叭,声音大的很,吵死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电路是按照64V设计的  电压低了无法驱动吧

肯定是针对64v设计的,只是不知道改什么地方让他低压工作,低压估计声音会变小。

楼主:
果然那个芯片的第6脚是检测脚,6脚上电压低于2.16v时,芯片不输出,2.16v或以上,芯片开始输出。

感谢8楼的“在路上795”兄弟提醒!

芯片的2,3脚输出频率在44.4 hz,通电后,喇叭只是 嘚嘚嘚嘚嘚   的响,不会变音,也不是常见喇叭那种 嘀嘀 或者 叭叭 的声音。

我将6脚的分压电阻换成2.2k左右,此时用12v供电,原配压电陶瓷片喇叭能响,但声音不大,估计是跟振膜设计有关,用手指推一推,振膜很硬。换成那种报警器里面的压电喇叭,输入电压调成8.4v,电路就开始工作,喇叭已经很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