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USB转PS2接头,用过的都老了

楼主(2020-07-17):
翻东西翻出来的这东西,零几年的时候用过一段时间,一直以为里面有转换信号的芯片,看来是被骗了,里面都是直连的

网友:
我当年也用过这个,转的键盘,毕竟键盘OS口的后来越来越少了

网友:
我手里现在还有两个呢,从04年放到现在,里面就是啥也没有,是那种支持两种接口的键鼠用的.

网友:
有个微软鼠标的 全新从没用过 PS接口只用过一个罗技键盘 是特意买来用的 听说PS口怎么怎么好 最后也没发现和USB有什么区别

网友:
现在还保存两个全新的叫,没用处了

网友A:
PS2接口,有没有人热插拔搞坏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PS2接口,有没有人热插拔搞坏接口的!

键盘搞坏过,鼠标还没有

网友:
以前接触过,现在都不玩这个了

网友:
应该是PS/2转USB

网友:
用过,一个转换插头而以,郎来的芯片。

网友:
以前公司买的鼠标配有这个,鼠标可以用但键盘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PS2接口,有没有人热插拔搞坏接口的!

这借口不支持热插拔
反正试过一次直接死机,重启就好了
然后就再也不热插拔了

网友:
计算机设备热拔插好像只有软驱拔插不会死机,U口不算。PS2口键鼠有优势不用驱动,有些主板进BIOS U口键鼠不能用,以前有听过U口的键盘同时按几个键会冲突,PS2口不会

网友(2024-04-12):
有没有用芯片的转接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