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湖南移动动咪咕盒子MGV2000拆机顺便破解

楼主(2020-07-17):
湖南移动装机全家桶,送一光猫一千兆路由一机顶盒!虽然送的路由360路由T5G很奇葩,但本帖主要还是讲机顶盒!
机顶盒是移动的魔百盒系列!
型号是咪咕盒子 MGV2000

代号是:MGV2000_IPTV_ZNYY_HUNAN在网上搜遍了都没有我这个版本的TTL接法,摸索了很久终于找到点位!
先拆再说:
箱说图:

配件图:

正面特写:

菊花特写:

裸板出世:

GND跟RX接法:

TX接法微距图:

接下来开始破解:

工具:
U盘一个:
Usb to pl2303线一根
U盘内下载好沙发桌面并改为1.apk
下载好沙发助手并改名为2.apk
将1.apk 2.apk复制到U盘根目录下
按照图示焊好GND TX RX

putty 开端口 电脑打开设备管理查看pl2303战用的是哪个端口,我的是 COM3
putty 填入COM3 传输比特率由9600改为115200
点击putty下面的打开端口
机顶盒插电按开机按钮!
putty开始跑码
跑完后先查找U盘路径:
输入命令:df
最后一行就是U盘路径,这里用/XXX/XXX/表示
获取到U盘路径后:
cd /xxx/xxx/
进入U盘路径后
cp 1.apk /data/app/
cp 2.apk /data/app/
等待3分钟左右插上电视重启机顶盒
重启后在电视上的认证页面按一下遥控器的房子键也就是主页键!
这里要注意,在弹出来的页面上,光标移动到沙发桌面上让他高亮显示!
接着点击第二个,不再提示及可进入沙发桌面!
破解完毕!
可惜/sysytem分区不能mount挂载!不然 app装在system分区效果更佳!

网友:
显示效果是啥样子的

网友:
咪咕的后台真硬

网友:
送的盒子基本都很热,性能一般,能用!

网友:
都不安装散热片啊,那么节省

网友A:
TTL里输入start adbd能不能打开adb?
我两星期前破解一个中兴的机器,用TTL开启adb后,再用TV盒子助手连接盒子,选择安装APP到系统分区,获取root权限后,TTL里就能复制u盘文件到/system/app

网友:
还没有禁用认证呢

网友(2022-06-02):
还要焊接有点复杂

网友(2022-10-19):
引用 网友A:
TTL里输入start adbd能不能打开adb?
我两星期前破解一个中兴的机器,用TTL开启adb后,再用TV盒子助手连接 ...

这个是你的蕉蕉头像啊???

网友:
硬件什么配置呢?1+8还是2+8?

网友:
基本能用,也不是太好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