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还是汽车功放,那么多旋钮调节什么的

楼主(2020-07-17):
(图片)

网友:
高通低通分频?

网友:
好像是条件不同频率和增益?瞎掰的,帮顶

网友:
看着这些旋钮,头都大了,这需要专业知识才能搞明白吧

网友:
也就是每个通道的频响上下限范围和输入衰减,看标识可以从线路到车机喇叭输出均可接入。

网友:
这玩意有点专业,普通人玩不转啊

网友:
LPF: Low Pass Filter 低通滤波器
HPF: High Pass Filter 高通滤波器
对应的电位器应该可以调整截至频率
Output X-Over: 应该是输出分频器?分频器的截止频率貌似也可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