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盒子X96Max+刷机 拆机 加改散热

楼主(2020-07-17):
入手这个盒子的原因,看这里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4396&extra=page%3D2

到手有10多天了,说一下折腾过程。
首先是开箱.

简单的说明书

配件还有一根HDMI线和电源。就这些了。

开机画面

主要配置,我买的是4+64版本

下面开始刷双系统,原系统不变,再刷个CoreElec 系统,刷进emmc中,64G空间,自然要利用一下。
刷机教程有很多,我就不多说了。说一下步骤。
下载好对应版本的coreelec系统.准备一个U盘或者TF卡,移动硬盘也行。我用的是U盘。
Win32DiskImager_v1.0 使用这个工具,把下载的系统写到U盘中,会清除掉U盘中所有数据。
写好后,把U盘接到盒子上,下一步要让盒子从U盘启动。
方法很简单,先断电,然后找个细长的物品,插到盒子AV孔,为什么插这里,因为复位键在这里。
这个键,说明书上没提到,从外面也看不见,算是个隐藏功能,不拆机,是看不到的。
按住这个键通电,就会从外部启动。然后根据提示把coreelec安装到emmc中。
安装后会自动重启。这时候就可以拔掉U盘了。

待机温度超过50度,室温27度左右。看来等天热的时候,待机至少有60多度。

操作一会后,温度升到60多度

在网络播放时,温度78度,可以边看边煎蛋了,看来改散热是必须的。要不早晚像我前二个盒子,全热死了。

总结一下安装coreelec过程,让后来者少走点弯路。
这个系统主要功能是用来看本地高清,4K或者8K ,如果没有本地资源,建议不要安装。
当然还能安装一些插件用来播放网络资源,但多数都是国外服务器,国内使用效果都不好,很多资源卡的很。
我也安装了真播插件,当然要自己设置直播源,才能正常使用。(电视直播,跟IPTV一样的直播源)

我设置用了大概3天业余时间,把该安装的都安装了。
我也没有本地资源可以播放,安装这个主要还是为了折腾而安装的。主要使用的还是安卓系统。
那么问题来了。因为我安装在emmc中,盒子启动默认进入的就是coreelec系统。
想进安卓必须先进coreelec再重启进入安卓,找了二天时间,没找到解决办法。
如果安装在U盘或者TF卡中,可以去掉U盘或者TF卡,这样就能默认进入安卓系统了。
如果你跟我一样,用安卓系统的多,那么一定不能安装到emmc中。
电视主要还是给小孩子看动画片的。这样复杂的启动方式,肯定是不行的。
想删掉这个系统,也没找到方法,最后把盒子恢复默认。
我设置了大概一星期,所有工作随着这步操作,都白费了。
原系统自带的有kodi 跟coreelec系统是一样的,只是4K性能没有coreelec强。但也够用了。
总结下来就是一句话,没有本地资源,不需要安装这个系统。
所以我不准备再安装coreelec系统了。
还有个emuelec系统,这是个游戏系统,有众多模拟器。我准备安装到U盘中。
不过在这之前,我准备先改散热。
我记得有一些小散热片,但不记得放在哪了。于是花了半天时间,把房子都翻了一遍。

这是我翻出来的东西,只是其中一部分,有电源,CPU散热器,风扇。
这些用不上的电源,不值钱,运费还高,想卖但都放弃了。

最终找到了这个,不是很合适,但也只有用了。

看下重量

太高了,需要改低点。在这之前,先拆机。下面是拆机过程。
全卡扣的,不难拆。

拆掉底板后

顺便看一下芯片

中间那个1951-G G5009CG 是1000M的网络变压器。
RTL8211F 网络芯片

TMI1628 数码管驱动芯片

wifi 天线,有点简单。

蓝牙和WIFI合体芯片
主芯片:RTL8822CS-VS
尺寸:15*13*2.1mm
通信接口:SDIO、蓝牙Uart
供电电压:DC3.3V
工作频段:2.4G/5.8G +BT
无线标准:IEEE 802.11a/b/g/n/ac
蓝牙标准:BT5.0向下兼容
TL8822CSA模块5大核心功能,造就TL8822CSA成为WiFi+BT模块市场新宠
支持IEEE 802.11a/b/g/n/ac协议
WIFI 2T2R AC模式下传输速率高达866 Mbps
2.4GHz支持20/40MHz,5GHz支持20/40/80MHz
支持WLAN SDIO和蓝牙UART接口
支持蓝牙V5.0,BLE和向后兼容的蓝牙1.2、2.x

三星的emmc 64G

前面板显示

显示效果

真实颜色是白色的。

对着光线看一下外壳,原来是蓝色半透外壳。但正常看上去,就是黑色的。

下面改散热器,找齐工具开干。

过程,不是很好锯,因为铝太软,不能太用力。
接下来修理和打磨一下。
测试下,能盖住CPU和三个内存,看来还得找个小的,给另一个内存也贴上一个。

这个合适,锯下来。

找到之前给显卡用剩下的硅胶片,贴到另一面。这一台空间太小,只能用这个。

开始上调料,然后烧烤。

再然后,,,我好像忘记拍了。没得看了。
改后,温度下降大概10度,等天热的时候,再看下,如果还是高,就只有加风扇了。

下面刷emuelec游戏系统,下载了个 人中日月 做的整合包,64G的,文件有些大,普通的64GU盘或者TF卡,还有可能装不下,我硬盘多,找个SSD 接上移动硬盘盒子安装。

****************************************************
*   EmuELEC 3.3.1整合2020春节贺岁版——64G包说明   *
*   本镜像仅适用于部分S922/S905X2/S905X3盒子使用! *
****************************************************

本镜像由B站UP主“人中日月”制作并免费分享,禁止用于任何商业用途!
禁止将镜像资源二次打包后再发布!
其中部分资源由aliang整理制作,在此表示感谢。使用已获得aliang的许可。
镜像针对S905X3盒子制作,S922/S905X2盒子需替换dtb后才能使用。
不要使用本镜像以外的dtb!使用不配套的dtb将导致无法启动或启动需要等待很久等问题。
初次启动会自动扩容,扩容时间视TF卡/U盘的容量和品质而异。

本镜像不适用于任何S905或者S912盒子!

安装过程和安装coreelec一样,只是这次没有再安装emmc中了。过程很顺利。

游戏系统安装在移动硬盘中,默认启动系统,就进入游戏系统,去掉硬盘进入安卓系统。
当我去掉硬盘时,发生了下面的事。

看来上次恢复出厂设置,也没有能完全清除安装coreelec留下的启动顺序。只有重新刷机了。

至此我已经不想再折腾了,但没办法。所以找了个ATV系统,刷下,对比原系统看看。

下载好刷机包,安装好刷机工具,Amlogic USB Burning Tool_v2.1.7.3 我用的这个。
安装刷机工具,安装后,最好连接下盒子到电脑,再重启电脑。
如果出现下面这种情况,是驱动没安装好,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手动选择驱动位置。重新安装解决问题。

盒子USB3.0口对连电脑3.0口,一直失败。

电脑端改用USB2.0口,这下成功了,看来是驱动不支持电脑端3.0口

刷完重启,过程简单,教程网上很多。自己找。我说的是教程上没有的。

安卓系统加emuelec游戏系统,双系统折腾结束,接上硬盘进入游戏系统,不接进安卓系统。

结束语
如果你和我需求一样,主要使用安卓系统,没有本地资源,那不必安装coreelec系统了。如果一定安装,也不要安装到emmc中,除非coreelec是你的常用系统。
如果你连游戏也不需要,那么这个盒子,只需要改一下散热就行,也没必要刷机。
说一下ATV系统,这个系统并不比原系统好用。简单来说,老毛子做的系统,不适合国内使用。
最后来个电视面板近照,手机拍的,猜一下这是什么面板。

网友A:
用了硅胶垫再用硅脂就是败笔,好比用带血的卫生巾擦屁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硅胶垫再用硅脂就是败笔,好比用带血的卫生巾擦屁股。

你根本就没有看明白。

网友:
看起来不错   也想买一个

网友:
小盒子空气流通差,即使贴了散热片效果应该也不太理想。
被动散热:需要有良好的空气流通,加大散热铝与空气的接触面,效果才能好。
主动散热:加风扇散热效果好,缺点噪音+积尘。

我的盒子都烫手,也没改散热,但是备了一块一样的主板,打算热死后替换

网友:
一到夏天就需要各种散热改造

网友:
直接拆了盖板,裸奔,是不是散热要好一些!@

网友:
你真会玩,专家啊

网友:
个人认为,把旧的显卡散热拆下来安装上更合适,就是那种散热片带风扇的,尺寸和功率应该都合适

网友B:
楼主这贴太好了!
我也在网上看了些相关的东西,本来也想刷armbian或者CoreElec玩玩的,看了您的实践,觉得没必要折腾了。

但是机器发热确实厉害,所以我给cpu上粘了个散热片,专门在某宝买的。然后配了个风扇,从下往上吹,现在温度最高50+度。
机器本身挺好的,性价比很高!

为了播放音视频方便,在上面装了个swiftp,这样就可以在电脑开机时,直接往U盘里传文件了。
如果要看的视频多,就得换移动硬盘,但是试验了一下,usb口带不起移动硬盘,得用有外接电源的usb HUB 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贴太好了!
我也在网上看了些相关的东西,本来也想刷armbian或者CoreElec玩 ...

SSD的移动硬盘是能带得动的。机械的没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SSD的移动硬盘是能带得动的。机械的没试过。

那估计是SSD的耗电小于500mA

网友C:
想知道这个s905x3和s912哪个强一点,s912播放4K120帧的视频卡的不行。还不支持USB3.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这个s905x3和s912哪个强一点,s912播放4K120帧的视频卡的不行。还不支持USB3.0 ...

我没试过。但有很多人都测试过,不卡的。但要装coreelec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试过。但有很多人都测试过,不卡的。但要装coreelec系统。

能否装个安兔兔跑个分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试过。但有很多人都测试过,不卡的。但要装coreelec系统。

刚刚网上搜了一下2GB运存的话s905x3的cpu性能要强一些,毕竟是A551.8GHZ   S912虽然8核但是是A53才1.5GHZ.

楼主:
我不喜欢用那些跑分软件,所以没有测试过。

网友(2020-08-20):
国内3+16都不舍得上,你这个4➕64估计质量不好吧读写没多久就挂会不会?

网友:
老师有水平,折腾的够好够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