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第5121342位成功穿越者
[无线] 全网首拆奇葩的360路由T5G

楼主(2020-07-17):
湖南移动装机全家桶,送一光猫一千兆路由一机顶盒!
送的机顶盒很是奇葩,
但最奇葩的还是这个千兆路由T5G!
全网搜过没这个路由的拆机图。
于是拆了,拆完才发现奇葩所在!
啥也别说,开拆!

360家庭防火墙路由器T5G外盒:

上撬棒:

撬开:

仔细看看背盒:

背盒就一个散热片,其他yuanui

拿出主板看下正面,两个散热挡住了CPU的视线:

拆下散热片,看下这俩是啥芯片

好像不是很清晰,来张微距图:

被挡住的主芯片是MT7621第二块芯片是MT7613

继续拆:
看下另外两个芯片的微距图:

可以看到一个是MT7603芯片
另一个是ESMT的 F59L1GB1MB-25T
这个是128M的ROM芯片!
拆机到此告一段落
一回头感觉有点不对劲!
MT7621+MT7613+T7603这这这是什么组合???
搜遍了全网也没找到这样的固件!
另外还有用一个最最最奇葩和诡异的地方!
RAM芯片呢?RAM去哪了????

有大神知道么?求解惑啊!

网友:
MT7621DAT 内部集成了RAM,不是64Mbit就是128Mbit。
MT7613 应该是一块定制产品,严重怀疑是某个型号的马甲 有可能是MT7612.

360的固件做的很稳,工艺也不错。但是水滴摄像的传闻和360手机的经历让人不寒而栗。

这个硬件其实应该可以适配的op,但是没有大神会尝试了,技术大手都不屑于看一眼数字,可惜了,我手上还有个v5s增强。

网友:
昨天看到个帖子好像说MT7621DA是内置了64M内存的。

网友:
送的路由,这样算可以了。以前都是送的光猫带2.4gWiFi。保障光猫稳定点,无线基本是要手工关掉的。

网友:
以前送的是是5S这个T5G有点垃圾

网友:
无线部分有点垃圾,估计是2x2MIMO的2.4+5GHz
网口起码还有四个千兆的
整个看起来就很丐,低端产品

网友A:
做工很差了,没华硕,小米,水星做工好了

网友:
哪个D就代表是集成了D RAM的型号

网友:
dat的。你应该看看acwifi下面关于360路由器的拆机,这就是360v5s,不过运营商定制机改了名字而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工很差了,没华硕,小米,水星做工好了

没华硕好,比小米强,比水星非旗舰款强很多。

网友(2020-10-04):
基本上现在都是联发芯片!

网友:
看看详细介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华硕好,比小米强,比水星非旗舰款强很多。

敢说比水星D12G好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敢说比水星D12G好很多?

MT7621 在怎么也比 MT7620 强不是一星半点。

网友D:
楼主 网络变压器呢

网友(2021-04-21):
没U扣,背后2个LAN,算了,还是再看看了。

网友:
MT7613应该就是MT7615的一个阉割产物

网友:
看样子就是RAM搞到处理器里了  我记得TP和水星很多百元款都喜欢这么做

网友(2021-07-31):
我们给的是中兴E503,有用过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 网络变压器呢

变压器就是那一个个小方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