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700c的调速板问题

楼主(2020-07-17):
220的700c,主控坏了,能否用110的?有些品牌是通用的,这个通用吗?有谁知道或者改过。

网友(2020-11-21):
应该不通用吧

网友(2021-07-11):
打开调速开关内部,看一下可控硅的型号,再去网上查查该型号的耐压。一般来说可控硅技术成熟,成本较低,耐压都在几百伏特起步,因此无论110还是220使用,不会各自单独采购元件,往往使用同一种型号,可以通用。我以前拆过百得110V电钻的调速器,发现可以用在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