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1.2米LED日光灯。。。。。。

楼主(2020-07-17):
开始不会拆。用手扭。弄爆了一个。。还好手没事。。。

上网看的。。这方法果然行

拆了6个

这种是这样的。。。玻璃套膜套LED灯

用数字表二极管档就能发现哪个坏的。。短路坏的。。

驱动 ws3441as8p 忘记照片了。。

白色胶布包好。。

另一个FSL这样的。。LED就粘在带均光涂层的玻璃背后。。这个就不拆了。。修好也没704粘回。。

六个修好四个,爆一个,一个放弃。

网友:
桌子比我的还乱,唉

网友A:
我开始也像你这么拆掉,用钢锯条锯开的,后来我用铁片磨锋利插进去完美开壳。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702&extra=

网友B:
你会发现过不了多长时间又有灯珠坏了

网友:
这桌子这工具一看就是个老师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开始也像你这么拆掉,用钢锯条锯开的,后来我用铁片磨锋利插进去完美开壳。
https://www.mydigit.cn/foru ...

好的,谢谢,下次有机会试试这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会发现过不了多长时间又有灯珠坏了

这个得看运气的,我有个圆型的用在洗手间,这样修用了几年也没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得看运气的,我有个圆型的用在洗手间,这样修用了几年也没坏。

我修的几个后来都坏了,我觉的是灯珠寿命到了,慢的开始坏了

网友A:
楼主这个灯管结构是玻璃透明管加散光膜的?我拆的基本都是玻纤灯条粘在玻璃管上面的,玻璃管涂了一层粉的那种,灯条要拆下来太难了,幸好灯条基本没坏,都是驱动烧IC或者坏电容的,修了好几根都是

网友:
会修就好,要不工钱比灯管费贵。一般还是丢弃好,修好的光效低还容易坏,除非是优质灯珠。

网友(2021-02-13):
还好我碰到的都是铝支架加塑料柔光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灯管结构是玻璃透明管加散光膜的?我拆的基本都是玻纤灯条粘在玻璃管上面的,玻璃管涂了一层粉的那 ...

这种非常好拆,一头掀开一点,用个长细棍从电路板下面捅过去,直接就掉下来了,我拆了好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