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换了一个保险后,成功将KANGLI磁带机功放机点亮,大家看下这东西值钱不

楼主(2020-07-17):
捡的,插电没反应,
没想到换个保险丝就好了,不过还没插音箱,不知道会响不

网友A:
国产机?要是鬼子货,放矿坛可能还会有人要

网友B:
害得我查了半天4000系列,都查不到4062,最后发现是4052,哈哈哈我说呢,就记得4051-4053加4066,是电子开关,没听过4062啊

网友C:
那么差的厚膜集成这里应该无人问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机?要是鬼子货,放矿坛可能还会有人要

应该是国产机,感觉做工不咋地。生产日期92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害得我查了半天4000系列,都查不到4062,最后发现是4052,哈哈哈我说呢,就记得4051-4053加4066,是电子开 ...

还是衡水哥厉害,我只看到是92年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差的厚膜集成这里应该无人问津了

你说的是那个带散热片的那个大芯片吗?我淘宝查了下,有十几块一片的,有30多一片的,看来不是高级货

网友D:
山寨货,没价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差的厚膜集成这里应该无人问津了

4151当时不算差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那个带散热片的那个大芯片吗?我淘宝查了下,有十几块一片的,有30多一片的,看来不是高级货 ...

当时批发的话六七十,4191要贵一点

网友:
国产康力组合音响,本身就是低档音响,当年流行时销量还可以的,不是山货。

网友:
这就是那种前面塑料壳子,后面是炕板的东西。
肯定是不值钱,成色也不好,看厚膜的印刷字,也是个“国产”厚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山寨货,没价值的。

应该是个差品牌,不是山寨,92年还没有山寨吧?

楼主:
在92年的时候,这一套估计也要两千以上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时批发的话六七十,4191要贵一点

当时这一套大概价格是多少,这个应该是结婚买的大件家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害得我查了半天4000系列,都查不到4062,最后发现是4052,哈哈哈我说呢,就记得4051-4053加4066,是电子开 ...

我家里还有一套完整的熊猫 父母年轻时候买的 二十多年了 拆开看过功放 是两片类似3886封装的日本片子 看着是正品的 两个泡边六点五寸喇叭的 音箱  试了试声音居然很好 低音舒服耐听 当时同年代的那种港片里的手提磁带机外观的绝对比不了这个声音 我要好好保留改个aux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这一套大概价格是多少,这个应该是结婚买的大件家电

对,当时也算奢侈品了。
爱华台式型号好点的当时要上万了,也是厚膜块,不过那是整体塑料外壳,当时国内注塑机大的少,而且开模费用、加工费用都不低,注塑能力到一千克已经很不错了,所以用的是压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