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12V低压照明 安全方便的照明灯

楼主(2020-07-17):
用12V灯带和灯板来照明 安全 寿命长
用一个12V电源来点亮照明用的灯也是很好的

网友A:
我家全部是24V供电系统,给照明和200W以内的直流负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全部是24V供电系统,给照明和200W以内的直流负载用。

那12V的负载怎么办

网友B:
同样功率的用电器,12V的线损是220V的336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功率的用电器,12V的线损是220V的336倍。

这时我的优越感就来了,家里电压245v往上

网友C:
所以,所谓的不安全,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所谓的不安全,在哪?
12V低压就更安全 而且灯具的寿命更长

网友:
寿命是看电流,电流越小寿命越长

网友D:
引用 楼主:
12V低压就更安全 而且灯具的寿命更长

灯具寿命跟电压有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灯具寿命跟电压有啥关系。。。

低压灯就是限流电阻加LED 因为没有驱动电源 统一使用12V开关电源 寿命长

网友E:
还可以用网线的多余针脚传输电力,方便路由器,机顶盒等网络设备供电,设备需事先拆开改造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12V的负载怎么办

几毛钱到几块钱的DC-DC就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可以用网线的多余针脚传输电力,方便路由器,机顶盒等网络设备供电,设备需事先拆开改造 ...

肯定不能牺牲900Mbps的速度来占用网线啊,,,用网带电源线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压灯就是限流电阻加LED 因为没有驱动电源 统一使用12V开关电源 寿命长

也有带驱动的。你非要挑便宜的就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样功率的用电器,12V的线损是220V的336倍。

我也认为低电压,线越长,耗损越大
以前试过手机充电,用几米长的线充电,充电速度好慢
也试过刷机,用短线正常,用几米长的线刷机就不行,线都是好的

网友:
完全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