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ROSE 拆解』26元的中安占海行车记录仪,香么?

楼主(2020-07-17):
某宝上没事闲逛,无意中发现一款后视镜行车记录仪只要26元!犹豫了一会,还是拍了一个。加上6元运费,一共32元。
主要是这记录仪看上去和普通的那种绑在后视镜上的记录仪不太一样。
隐约可看见液晶屏的位置。大概占了半个后视镜。
黑屏的时候对后视镜影响不是很大。
上面的几个按键。看上去挺精致的。
四向可调角度摄像头。
侧面有mini usb口,3.5AV口,TF卡槽,另一个3.5插口是后摄像头的。
这家店里后摄像头只要3元一个。。。不过我没买。家里有。。。
大部分后视镜的行车记录仪都是绑在原车后视镜上的。
这个是有专用底座的。以前看过类似的行车记录仪,后各种车型的后视镜底座。
安装的时候把原车的后视镜拆掉,装上专用底座即可。
记录仪的两根连接线。。。这么多孔。。。
其中一个应该是连接中控屏的。很多副厂的大屏导航都支持行车记录仪的。
剪一个插头看看,里面好多芯线。
拆掉外壳上的螺丝,小心的把前后壳分开。
拆这种东西一定要小心液晶屏的排线。
拆下来的镜片和液晶屏。
液晶屏大概4.7寸。
拆掉液晶屏后的样子。看上去有点乱。。。
鸡肋的喇叭。。。
按键的小板。
主板。
主板旁边还有个像是后加上去的电路板,感觉应该是DC-DC。
主板翻过来看看。
密密麻麻的线。。。
两个10F 2.7V的法拉电容串联。
比起那些用锂电池的记录仪,用法拉电容的就厚道多了!
毕竟夏天暴晒后高温。。。

DC-DC小板。芯片上没字。
拆出来的主板。
SGM6502  8输入,6输出视频切换开关IC
闪存。
主控上面扣着个黑帽子。
黑帽子是个薄铝片。扣在主控上辅助散热?感觉用处不大啊!
主控为晨星半导体的MSC8328P。
虽然不如联咏名气大,但是当年用这主控的行车记录仪也都不便宜。
主板背面还有个GM7150BC  N/P视频解码IC。
拆下来的摄像头。FPC排线链接到主板,很喜欢这样的设计,后期改造比较方便。

拆下来的摄像头。
摄像头型号为MP2718,200w低照度1080p30fps输出,支持hdr。
楼下试机。

楼主:
把外壳拆光,把有用的东西接好通电试一下。
开机画面。
中安占海是个什么鬼?没听过。。。
开机画面闪过以后出现视频画面了。
如果接上后摄像头,可以双画面显示。
找到倒车检测线的话,挂上倒档应该直接全屏显示后摄像头画面。
主画面上有几个图标。
仔细一看居然还支持车道偏离预警,和前车距离预警。
前后停车监控。打开这功能后,这里应该分别看到前后摄像头的视频,照片文件。
停车后如果车辆受到震动,撞击,会启动录像,抓拍功能。
设置菜单里可设置的内容还是很丰富的。

车道偏离和前车距离预警功能。
液晶屏上的视频画面。实际肉眼看上去比照片要清晰很多。
这屏的分辨率还是可以的!
关了车库的灯居然还能看到图像。。。
这是关灯后用来拍照的相机拍出来的效果。

总体来说这个26+6的记录仪真香!
就算车上用不到,改造一下就可以变成一个双摄像头的监控。
虽然不支持云视频,但是26块钱,还要啥自行车。。。

网友:
前排就座看直播

网友:
想上车,还有车票吗??

网友A:
同时支持六路视频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时支持六路视频输入

没准支持360环影

网友:
用得上的话,那就太香啦

网友:
应该拆下屏看看屏型号,查查看屏幕分辨率

网友:
总觉得芯片上方弄一层胶影响散热,应该换成散热片更好些。

网友B:
你买贵了,应该就是论坛交易区那家,卖16不包邮已有粗略的拆解,交易区的帖子我就不转发了,

拆交易区16元不包邮的真1080p行车记录仪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866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买贵了,应该就是论坛交易区那家,卖16不包邮已有粗略的拆解,交易区的帖子我就不转发了,
...

就不能让我高兴两天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不能让我高兴两天么。。。

是不是立马觉得26的不香了

网友:
这个是真便宜

网友:
联系卖家,说数码之家的,16元就可以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立马觉得26的不香了

说数码之家的,应该能退差价吧?

网友:
这价位这做工还可以。

网友:
我也买了,两个电容充满以后,断开mini  usb就低电量关机!法拉电容充满电压4.6v!换接了一块锂电也是低电压关机!看来得用锂电配合DC-DC升到5v左右来用了!再加个TP4056给锂电充电!露丝买贵了,联系卖家退差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数码之家的,应该能退差价吧?

还有这操作?

网友:
挺香的,看到后面画风突变,让卖家给MM免单吧,这广告太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