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飞科三刀头剃须刀FS372

楼主(2020-07-17):
在走廊窗台的防盗网上面发现的,也不知道放了多久,刀网和刀头没有了,估计淋过雨,外壳有点尘土,不过机身是防水的。

▲没有刀网和刀头,按开关不工作,可能没电了。

▲带鬓刀,可以全身水洗。

▲拆下头尾共三颗螺丝

▲抠掉上下两边外壳就拆开了,里面层才是防水壳子。

▲有六颗螺丝,白色的贴纸是干什么的?

▲撕开看看,里面是直通的没螺丝,贴纸是防水透气的?

▲拆开内壳,有一圈防水胶条,电池是两颗1.2V 600mah的镍氢串联。

▲电路板也没多少零件,输入电压为5V,一个6腿IC和电感组成的降压充电电路。

▲这颗IC型号是SM5010,可能是个电机驱动控制芯片,在这里似乎用不上单片机。

▲用理发剪的充电线插上正常充电,插反没显示,充电头5V被拉低到4.5V。
刚搜了一下这货刀网刀头整套30包邮,算了,反正飞科的东西也不咋地

网友:
这种国产还是不怎么样了

网友:
钱都花在外壳上了,内部和十年前的用料做工都差不多。
就是外壳 更加流光水滑了 而已。

网友:
这款372本来就是低端的,我在用的FS377是锂电池的,电路板要复杂的多

网友A:
同款,刀头烂了,配件太贵,机身拆散取电池用了,那颗还真是单片机,开启电机,定时充电转灯的

网友:
内部和十年前的用料做工都差不多。就是外壳 更加流光水滑鲜亮了 而已。

网友(2020-09-04):
怎么不买373 1小时快充的

网友:
谢谢分享,不知道能不能刚换锂电池。

网友(2022-03-24):
引用 网友A:
同款,刀头烂了,配件太贵,机身拆散取电池用了,那颗还真是单片机,开启电机,定时充电转灯的 ...

还想把它改成边充电边用的呢,是单片机的话估计够呛了。

网友:
内部做工与飞利浦还是有差距。

网友:
我的就是372,别的都还行,只是开关设计不好,大硬。

网友(2022-05-06):
FS373和这个一样,电路板用的是FS3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