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锁车遥控器,发现奇葩巨无霸锂电池

楼主(2020-07-17):
路上捡到的锁车遥控器,拆开看看
带钥匙扣 正面四个按键

背面四个螺丝

拆开后

钥匙扣框框可以和后盖分离

PCB板按键面有防水膜

按键和上盖也是可以分开的

揭开防水膜,四个锅仔片

按下按键,LED亮

电池仓取出两个巨无霸锂电池

CR2016锂电池,单个3v,这里是串起来用

其它元件,用手机显微镜看看,晶振R315,啥意思?

主控,HS1527C

2TY,像是三极管

R25 神马二极管或者三级管

装好出门遛遛
看看是谁家的电动车掉了这个

完,谢谢观看

网友:
俺来看看啥锯无把电池,嗐,俩16啊,俺这边偶尔还能卖出去

网友:
315射频频率

网友:
现在多的都是这样两块电池的  我还有一个是3V的呢

网友:
我以为是自己diy的电池包...
这种锂电池方案很多的,我家的电瓶车遥控器是3个2016串联的,特耗电,所以淘宝上买了工包的整板锂电池备用,一板20个,折合几毛钱一个,很实惠。
后来想想耗电可能是放在兜里容易误触发,没实际测试过工作电流,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