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论坛首拆魅色C1小直强光手电(灯头部分)

楼主(2020-07-17):
今天收到论坛的魅色C1小直强光手电,作为拆客,岂能放过。
直接上图,顺序是反的,先拆下来往回装的时候才拍的照片:

灯头组件,大家最关心的,论坛里好像也没有人拆过

灯头上的论坛LOGO

拆掉顶端的不锈钢环、夜光胶圈、玻璃透镜、橘面反光碗后

从左到右,不锈钢环、夜光胶圈、玻璃透镜片、反光碗、电路板铜压环。

拆掉铜压环和电路板后内部

只拆铜压环

筒身

另一角度花纹,防滑

粗壮的手绳,再也不用担心像鱼线般细的线容易断了。

尾部没拆的样子

拆出来一大块实心铜

铜尾(太舍得堆料了)、开关压环、开关、负极导电PCB和镀金弹簧一体。

送的备用件,这点太贴心了,对于一个拆客来说很实用。三个防水圈、一个开关、一个尾部按键胶帽。

灯头电路板,单片机加MOS管,还有专用电流检测芯片,这个放在文末再细说。

开关和弹簧PCB大面积接触面,有“摩机”的坛友可以将它们焊死在一起或者搭线。

金光闪闪的镀金弹簧,有效解决一般电筒抖动时的接触不良。

开关、弹簧、压环组装后的样子。

这块铜看着比较养眼,其实它还有个更大的作用,通过开关的大触点为它散热。

为了拆这个灯头的铜压环,费了很大的功夫。先用镊子,无果,游标卡尺弄了半个小时硬是弄不下来,作为拆客就这样放弃?NO!怎么拆的下面随图再说吧。

焊回LED正负极,拆灯头得先拆这两条硅胶线。

橘皮反光灯碗,泛光比较好,实用性强,我个人比较喜欢这种,实用。可能是以前玩过远射,觉得意义不大。

最前端的不锈钢环,应该解决了之前买的类似铝合金小直不小心掉地上就是个坑的问题。这个环比较好拆。

组装回去后的灯头组件。

集合,电池是随便找的一个之前本本里拆下来的。比较一下电筒还是比较小巧的。

这个就是前面说的为了拆灯头的铜压环,不得已的绝招,锉刀改装的尖嘴钳。左边锉上面,右边锉下面。卡环钳强度估计都奈何不了它,就这样都是灯头包毛巾,用尽全力才拧下来。差一点上套筒了,量了一下估计是27的套筒,又怕弄伤筒身。建议大家还是不要拆这个PCB了,太费劲!

梯形镙纹,增加强度,防滑丝。防水圈和防水油组合达到更好的防水效果,原理和手表防水一样。

卡腰围。

量身高。

全家福。

包装到位,还有纸箱和快递的塑料袋就不上镜了。

名片上的字总是有惊喜,每次都不一样。

上两张近距离的图。

这个不是本文的重点,重点是拆,拆,拆!

以下是电路板上元件的部份手册截图:

ATMEL的ATINY13单片机实现变光、换档、电量检测等交互功能。

万代AON6788N沟道大电流场管,变光恒流的执行者。

B5817W肖特基二极管 丝印SJ

GS8591-TR  SOT-23-5 丝印8591。它是一个聚洵的低功率精密运放芯片,用于额温枪上比较多,在这里用于电流大小的检测,再通知单片机进行处理。

总体来说,做工工艺到位,舍得堆料,满足日常使用。

网友:
为楼主的牺牲精神点赞!
前排提示大家:拆灯头需要无尘环境,最怕光杯和玻璃片残留灰尘

网友A:
啥时候能出个变焦的

网友:
开拓者的小直

网友:
我也同意楼上的说法,是开拓者的手电,他家的手电质量很不错

网友:
单片机输出PWM来调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时候能出个变焦的

凸透镜调焦远射效率低,要出应该出类似沃尔森A7,蛙眼透镜全反射透镜调焦手电。

网友B:
谢谢分享,拆的比较彻底,这个灯有频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拆的比较彻底,这个灯有频闪吗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还真不知道。

可以用手机拍照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手机拍照看出来

手机拍照一点都看不出来闪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机拍照一点都看不出来闪

各档位都没有吗?示波器测更明显

楼主:
其实这个手电最好玩的是隐藏的电量提示和10组软件换档,这两功能真是完美。

网友:
一经丢2个了

网友(2025-05-13):
牛,这个都能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