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自拆大疆御air一代怀孕电池

楼主(2020-07-17):
循环60多次,终于中标了,自己把自己拆开了。哈哈,哪位大佬,有办法拯救它。

网友A:
没事别瞎搞,大疆无人机全系列电池保护板都有锁的。哪怕是拔了电池组上面的有小排线都会被锁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别瞎搞,大疆无人机全系列电池保护板都有锁的。哪怕是拔了电池组上面的有小排线都会被锁保护板 ...

咸鱼很多可以换电芯,不知可靠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咸鱼很多可以换电芯,不知可靠不

焊一组电池上去再拆掉,再换电芯,同笔计本换芯一样

网友B:
只能换电芯了
大疆的保护板按照断电顺序可以安全断电,不然只能解锁了
另外,好电芯不太好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能换电芯了
大疆的保护板按照断电顺序可以安全断电,不然只能解锁了
另外,好电芯不太好买

如何安全断电?我有块精灵3电池不行了

网友:
电池还是用原厂的吧  不怕炸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何安全断电?我有块精灵3电池不行了

精灵3电池又不值钱,直接换电池吧,别作死。不是特别熟悉机器特性的就别换电芯,这东西飞在天上万一突然断电就不好玩了,炸鸡事小,砸坏东西或者砸到人就不好玩了

网友D(2020-09-27):
引用 楼主:
咸鱼很多可以换电芯,不知可靠不

兄弟,有没有功率计,能否测下这机器充电池时多少功率

网友E:
这玩意电池这么垃圾?循环才60多次就怀孕了?真的是垃圾啊?难道经常过放?或者常充满闲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有没有功率计,能否测下这机器充电池时多少功率

只有wifi插座,可以大致测充电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玩意电池这么垃圾?循环才60多次就怀孕了?真的是垃圾啊?难道经常过放?或者常充满闲置? ...

充满电后,过几天就自动放电保存,我有三块电池,这块最严重,其它两块都有鼓包,太伤心了

网友F:
可以找可靠商家换电芯加解锁的,换原厂格式电芯没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充满电后,过几天就自动放电保存,我有三块电池,这块最严重,其它两块都有鼓包,太伤心了 ...

不知道用手机电芯行不行,现在手机电芯都能3c充电了,而无人机也就2c,运动档3c放电,
电池还能用不?不断电换电芯应该是可以的,充满,然后放到关机,再充满,就行了,就是要买到合适电芯

网上这样说的,不敢试
我买的全新电池,拿到手是凹的,充满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找可靠商家换电芯加解锁的,换原厂格式电芯没问题。

换电芯解锁,费用一两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用手机电芯行不行,现在手机电芯都能3c充电了,而无人机也就2c,运动档3c放电,
电池还能用不?不 ...

有那么简单就好了,基本都是找商家搞

网友:
引用 网友G:
手机电池

也就10安,常规飞行7安多!都能10多安充电了,放电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那么简单就好了,基本都是找商家搞

我还没到换的时间,没错的像笔记本电池那样换换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电芯解锁,费用一两百

单解锁是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