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PT4115 电位器调光 谁看明白了?

楼主(2020-07-18):
最近茶实验了PT4115点亮灯条   感觉还行
(详见小帖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75093&extra=

然后就想着进一步试验调光,由于想尽量简单些   所以选择了传说中的模拟调光,用个电位器
但实验发现调光完全不起作用,也测量不到0.5~2.5v电压变化

DIM和SW端之间有个电容,这个电容的作用 还得请大佬来讲解

接电位器是直接并上去的  电容没移除,不知有没有关系

网友A:
你的电位器是怎么接的呢?直接串在DIM与GND中间?那样好像不行吧,正确接法应该是用一个2.5V的电压给电位器供电,电位器中间抽头接DIM,简单点就在输入端与电位器间串个固定电阻,利用电阻分压法使电位器输出最大电压是2.5V,保险点可以在电位器两端并个稳压管
那个电容作用是软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位器是怎么接的呢?直接串在DIM与GND中间?那样好像不行吧,正确接法应该是用一个2.5V的电压给电位器 ...

精彩回复!

回复对应手册  能很好地帮助理解  谢谢!
只是本想简单化的,但这样可能不如用555模块来的方便了

网友B:
你的电阻用小了,内部有1.5M电阻接5V基准,再接到DIM,分压与外电阻大小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阻用小了,内部有1.5M电阻接5V基准,再接到DIM,分压与外电阻大小有关。 ...

可调电阻是500K的,
按说至少能分到 1V电压对吧,实际DIM是只有20mV左右   调节完全没有效果(始终高亮)

准备上1M5可调再试下

网友C:
500K的可以直接接电源,加一个电阻防止转到头的时候短路,比PWM方式简单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0K的可以直接接电源,加一个电阻防止转到头的时候短路,比PWM方式简单多了 ...

不起作用啊

资料显示DIM内部确实有上拉   据说是1.5M的,500K的可调按说也不小了
可调电阻到头无论是短路还是500K   端口应该有变化的,可是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起作用啊

资料显示DIM内部确实有上拉   据说是1.5M的,500K的可调按说也不小了

如果上拉电阻比较小,你这个500K肯定不起作用,我用4.7K的没问题。

楼主:
大家注意到了没有: 具有调光功能的PT4115应用  国内还没有实例出现过

网上能看到的信息  都是转发别人的言论或资料

模拟不行  我准备PWM 方式试一下

网友D:
电位器和PWM我都试过,PWM用的RH6616,很容易实现,但是电位器试了各种阻值都做不到平滑的调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位器和PWM我都试过,PWM用的RH6616,很容易实现,但是电位器试了各种阻值都做不到平滑的调光 ...

非常感谢

网友:
你最好把接线图画出来,大家才好判断是什么问题

网友(2020-09-11):
zeze10000老站链接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974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