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大佬们掌掌眼,看这2片上什么主控

楼主(2020-07-18):
改U盘,ssd都可以,目前挂电脑上已经不识别了,这固态也挺奇葩,2颗不一样大颗粒,

网友:
MT29F3T08EUHBBM4-3R:B        NW849
MT29F1T208ECHBBJ4-3R:B        NW853

网友A:
做优盘可以用3268,3281,3280,做固态可以用58xt,58h,as2258,ps3111。

网友B:
镁光的1100 512G是个奇葩,一颗NW849,是4ce8die 384G的颗粒。另一颗是NW853,3ce3die 144G的颗粒,不但ID不一样,而且die
大小也不一样,要用也只能单独用,不能两片贴一起,因为普通固件不支持这种不同die结构不同ID混贴的骚操作。

而且,最最重要的是B0KB的速度实在是太对不起观众了,众生平等。贴任何主控,开心过后都会掉到低的不可思议的速度,极端情况掉到个位数

我手上有收集了2颗NW849贴出来700G的盘,开心过后写速度不到60M,这还是修改开卡工具后用2258H主控开出来的速度(正常版本的2258H开不了),要是2258XT会掉到个位数。。这货是只有容量,没有速度的奇葩

楼主要是搞不来便宜出给我,我再贴一颗凑1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优盘可以用3268,3281,3280,做固态可以用58xt,58h,as2258,ps3111。

感谢,先把小的做u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镁光的1100 512G是个奇葩,一颗NW849,是4ce8die 384G的颗粒。另一颗是NW853,3ce3die 144G的颗粒,不但ID ...

2Die正常版本就能开,用的同ID intel的参数就行了

网友(2025-04-05):
引用 网友B:
镁光的1100 512G是个奇葩,一颗NW849,是4ce8die 384G的颗粒。另一颗是NW853,3ce3die 144G的颗粒,不但ID ...

请问有NW849  2258H的修改版开卡工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镁光的1100 512G是个奇葩,一颗NW849,是4ce8die 384G的颗粒。另一颗是NW853,3ce3die 144G的颗粒,不但ID ...

已经改好了。  把参数改了改
1536,02192改成了1536,04384

2C,CC,F9,32,AA,04,4,16,2208,24576,1536,04384,02044,01000,04,02,04,2,A1,00,0,99,3F,01,0303,00,00,00,20,20,10,10,00,00,00,01,01,00,00,00,1,0,03,02,01,00,01,05,3,01,04,08,3F,01,01,00,00,00,00,00,00,00,00,0000,

开卡成功

网友:
我在一台华硕笔记本上拆到一片镁光1100,是贴的两片NW853,开256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