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笔记本的无线网卡可不可以单独引出蓝牙?

楼主(2020-07-18):
据我所知,MINIPCIE以及NGFF接口的带蓝牙的网卡,其蓝牙是走USB通道。那么可不可以直接单独引出(PCIE部分不接)?

楼主:
暖一下贴。。。
可能一块网卡就一个IC主控,可能不连PCIE会启动不起来。。。

网友:
可以,论坛有人引出过wifi,我很早以前有块不能用的minipci-e网卡,按那个教程做了以后居然是蓝牙而不是wifi,
刚好你能用,电源串联两个1n4007就能直接插USB接口用了

网友:
原来还可以这么用,学习了。我也研究下。我有台老笔记本,点不亮了。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网友:
miniPCIE的36和38脚是usb的D-和D+,你可以拆下试试,注意minipcie上是没有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