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v工频逆变器16kw

楼主(2020-07-18):
不能算是真正的DIY,因为用的现成的24管pcb空板,自己按图索骥焊接而已,再两个板子并联成48管,达到标称的16kw,可其实,根据mos管脚焊接和底部再怎么敷铜,估计在实际上能达到12kw就不错了。

大电容加104j,这都是常见的组合。

然后就是焊接管子,给G脚套上了磁珠,不管有没有用,理论上还是可以消耗掉可能产生的干扰。

这是采用的变压器,10kw的,实际上我自己用到也不会超过8kw,也只有启动空调柜机,和几台窗机,会需要瞬间的大电流。忘了拍电感的图,电感依旧是需要的。

底部的敷铜很难看,用的是太阳能板接线剩余的料,尽量加厚,这种细丝要比粗线容易上锡,滚烫的锡水会吸附进去。

意犹未尽,做了两套48管的。
因为驱动管子,是外挂的tip122,以及tip41c和tip42c对管,只要辅助电源功率足够,再多并联也是可以的,但是要考虑mos管的均衡了(所以驱动板用的变驱),我用的都是高精度的无感电阻,而且耐高温,极少温漂,细节上尽量加强管子驱动的稳定性。
这里求一份类似板子的PCB文件,由于工作忙,没有时间细看板子上的走线和原理,如果有PCB文件就好了。
想修改继电器,图中我把继电器接到背部了,因为欧姆龙的管脚不一样,如果PCB改一下,继电器改成光耦隔离的就更好。辅助电源是隔离电源,已经自带使能开关,那么就可以不用这个继电器了。
驱动板的过载保护没有用上,因为已经在输出端接有过载保护空开,那些康铜丝就没有必要焊接的,焊接时忘记了。

现在已经在家里用着了,大约已有半个月,输出交流电的电流试过最高时到过40A,而日常使用的负载也就在4.4A到18A之间。

网友A:
空载电流多大?

网友(2020-10-17):
引用 网友A:
空载电流多大?

这种变压器预估在100瓦左右。

网友:
这个牛逼正玄波的

网友:
这种大功率的,输入 电压还是高点好,不然对电池和连线还真是考验。16kw,电流达到300多安

网友(2020-11-23):
变压器太小了吧, 不成正比。

网友:
看着很牛,但是16kw ???感觉虚标

网友:
我也买了块空板,焊接差不多了就不知道怎么调试。能发个调试贴吗?谢谢了

网友:
频率多高?硬开关吗?

网友:
感觉这个变压器达不到10kw,而且MOS的连线和散热条件也不能满足这个功率要求
多只MOS并联使用,对MOS一致性要求比较高,否则很容易炸机

网友(2021-09-03):
带动的是什么空调?都是定频机吗?

网友:
这种适合直接19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