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别小看印度!拆个印度代工生产的卫星电视接收机(Dish Network ViP722k DVR)

楼主(2020-07-18):
拆一个垃圾来的美国家用卫星接收机,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印度代工生产。印度在人们的印象中是落后的农业国,跟电子产品没有交集,所以很难了解印度电子工业的技术水平。拆解这个产品提供了一个机会比较下印度制造的与国产的家用卫星接收机的工艺水平。

这个卫星接收机是淘汰的垃圾,美国Dish Network直播卫星公司给家用卫星电视用户使用的高清卫星电视接收机。根据零部件上的日期判断应该是2010年的产品,即10年前的技术水平。

整机的外观是这样的,有HDTV高清电视标志。机器的重量比较大,有十几斤,等下就能看到里面是什么东西要这么重:

前面板左右各有一个小门,按压后即可打开,左面的小门里是一个USB插座和一个大的SMARTCARD插槽,应该是插加密卡的地方:

右面的小门里则是一些控制按钮:

机器的背面有很多接口,一个一个来看:

这是卫星高频头的输入口,可以同时接两个不同的高频头:

这两个接口比较特殊,左边那个是UHF波段的遥控天线,上面真的接了一根外接天线,右边那个接口的标志则是电视天线/有线电视信号接口。用奇葩的UHF波段无线电遥控可能是为了提高遥控距离而且可以隔着墙在不同的房间遥控操作:

这是视频输出的电视接口,有复合视频音频以及分量模拟信号,右下角还有个光纤数字音频信号输出:

这里则是HDMI高清数字接口,网线口、USB口以及一个电话线接口,估计可能是验证加密收费数据用的:

重要的信息来了,标签上除了型号之外,重点就是“MADE IN INDIA”——印度制造:

下面开始拆机。机器外壳是钢板的,看起来还挺厚实的,而且外壳钢板上还制作了安装卡槽结构:

打开机壳,露出全部内脏,注意中间的钢板加强筋,机械结构设计非常坚固:

加强筋还有更复杂的结构,中间有个风扇,等一会儿拆它:

这是电源部分,结构和用料一点都不省:

电源输入部分,安规电容、压敏保护、共模滤波电感都很齐全:

电源部分最醒目的就是这个超大号的高压电解电容,松下的电容,用料很舍得。这颗松下高压滤波电容的容量是1000uF,在功率只有几十瓦的卫星接收机里用这么大的电容只能说已经奢侈到浪费了:

用一个双鹿5号电池做参照物看看这个高压电容的体积有多大:

这台卫星接收机的全机电解电容几乎全都是日本名牌,混合使用了松下、日化你吃糠、红宝石等:

但是不知道是设计的美国人还是代工的印度人脑子进水了,一水儿的日系电解电容里面还混进了几个台湾的Jamicon凯美电容,而且仔细看,这仅有的几个台湾电容中有几个已经怀孕鼓起了,比如下图中画圈的那个,真是一颗老鼠屎坏了整锅的汤,这台做工很巴适的机器很可能就是因为这几个台产电容而报废变成辣鸡的:

这是主开关变压器,日本TDK的,系出名门:

这个图里的Sumida小变压器应该是待机辅助电源变压器,日本胜美达公司的产品:

这是电源开关管,美国安森美的:

这边是一些接口电路:

这里的两个屏蔽盒是两个卫星信号接收高频头,旁边的两个博通BCM4500芯片是数字解调器,把卫星高频头接收来的模拟信号变成数字信号然后送给主控进行解码:

机器中间的钢板加强条挡住了很多东西,要进一步看清机器的结构需要把它们拆下。

先把前面板拆掉,是用塑料卡扣固定的,很容易拆:

去掉了前面板后的机器前部:

然后前后和旁边几个固定螺丝拆掉就能把加强条拆下来了,形状还挺复杂的:

把加强条反过来,里面还有不少东西的,可以看到一个风扇和一个硬盘:

风扇是ADDA的,中国造:

硬盘:

细节决定一切,看看硬盘的固定螺丝,上面还有橡胶减震垫,并不直接接触硬盘支架:

硬盘拆下来,是日立的500GB SATA接口的,在10年前算比较大的容量了。这个硬盘的用途可能是用于定时录像回放点播之类的高级功能:

拆掉加强条后,整机电路板一览无余:

这是加密卡的插槽:

这里两个屏蔽盒之间是UHF无线遥控天线接口电路:

这个大屏蔽盒看起来象个电视高频头,韩国LG的,印度尼西亚生产:

这里有两个很大的整流二极管和MOS管电感等,应该是主控芯片的供电电路:

看到主控了,周围是一些内存芯片和闪存芯片,内存还不少呢:

主控特写,是博通的BCM7400系列卫星接收专用SoC芯片,内部集成了一个32位的MIPS指令兼容CPU、MEPG2/4、H264等视频解码以及以太网等各种外围电路,金属封装但是并未加散热器:

这里看起来象是个扩展槽,可以插附加的模块实现更多功能:

从这个角度看电源部分的一堆电容阵:

主板上还有一些印刷电感,可能是用来高频滤波的,比如下面的L5和L6,有点儿意思:

换个角度看看主板整体:

到此就全部拆完了。总结一下,这是美国Dish Network公司的家用卫星接收机,专门用于付费家庭用户接收该公司的高清卫星电视节目,所以服务的质量和可靠性很重要,因此整机的设计用料和做工都很靠谱,除了那几个Jamicon的台产烂电容之外。它跟常见的国产中九、村村通卫星接收机相比显然是高出了几个档次,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整机的设计也非常复杂,主板塞满了整个机箱空间,复杂程度堪比电脑主板,机器的机械强度和散热方面也有专门的设计。

该机是印度制造,虽然一般提起印度大家都很不屑,但是从这台机器的做工可以看出,印度电子代工业的技术设备以及管理水平也是和国际接轨的,毕竟代工的产品只要能承接到合同,那么厂家的相关设备和技术必定是达到了甲方跨国公司要求的统一标准,无论代工厂是在哪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各国开放的普通加工制造业能买到的原料、技术和设备基本是同样的,制造业竞争实际上都是围绕劳动力成本和管理效率来进行。印度长期以来由于自我保护的经济政策,对外开放不足,技术封闭,外资合资企业少,所以国内制造业水平比较低,类似于我们改革开放前的情况,但是随着这些年印度思想逐步解放,政府扩大开放加入经济全球化,依托于印度庞大的劳动力供应量和有巨大优势的年龄结构,只要它在管理上能和东亚国家水平接轨,教育逐步普及,它的制造业潜力是相当大的。只要它对外资开放投资,社会管理跟上,外资进去后先进的设备和技术都会同步输入,手把手教你不学都不行。用流行的词来说,印度可能是地球上最后一个具有巨大人口红利的国家了,它的人口红利如果释放出来,可能会是一个很有前景的国际制造业基地,当然这对中国的制造业来说是一个有潜在威胁的竞争对手。印度的制造业远景竞争潜力会超过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因为它是一个大国,有巨大的潜在国内消费市场支撑,有足够的规模支撑完整的产业链,这和中国类似。而在目前和可预见的未来,与中国相比印度有国际政治生态环境上的优势。所以我们不能忽视来自这个国家的潜在的经济挑战。

网友:
第一次看到阿三的电子产品,也挺不错的

网友A:
dish曾经几大千的机器,主要是看米国收费频道的,以前很多美剧就是dish录制的,纠正一个错误,卫星信号是数字调制的,不存在模拟变数字的说法,另外中九招标机做工丝毫不弱,用了十年以上的随处可见,而且集成度很高加密也做得很好,做工直接看是根本看不出来的,说过很多年了,眼睛能看机器寿命那老化试验就不要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sh曾经几大千的机器,主要是看米国收费频道的,以前很多美剧就是dish录制的,纠正一个错误,卫星信号是数 ...

自然界只有模拟信号,数字是数学概念。所有的数字信号实际都是以模拟形式物理传播,所以数字通讯都要有调制解调MODEM,就是模拟和数字变换电路。

网友:
现在都用不上了,再发烧也沦为电子垃圾了

网友:
硬盘不错,别的还有风扇,电容 电感变压器都能利用下

网友:
能联网解密的话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
倒数的2图左下脚看到是美国设计,虽然是印度造但怎么个造法就难说,美国散件过去印度装配也能打产地是印度的标

网友:
怎么说也算是个进口货

网友B:
说是印度自主研发生产,我是不会相信的,若是代工的话就没什么稀奇。

网友:
最后一段写得不错

网友:
做T12了解到苹果电源有台达版和印度版,印度版明显比较差,也容易坏
矿坛有帖子说过这事

网友:
现在已经开始了

网友:
这一看是日系电器的风格,而且电源是110V的吧

网友:
Sumida小变压器是待机变压器说法有误,应该是电话线调制解调器用的

网友:
台湾代工的,而已

网友:
印度是不能小觑啊,人家已经不是1962年啦

网友:
难怪当初好几千呢

网友:
印度的实力可能被低估了,在高精尖方面,印度很多走在前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是印度自主研发生产,我是不会相信的,若是代工的话就没什么稀奇。

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和中国大陆的电子工业都是通过代工获得技术和管理的,有代工就说明这个经济体已经开始开放,在技术和管理上开始接轨。在代工厂工作的工程师和管理人员很快就知道现代电子工业的运作方式,然后他们出去创业开自己的公司就会逐渐掌握已经开放的技术,中国目前的道路也是这样走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