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马桶水箱!家里马桶水箱一直进水,找到原因后,自己维修!成就感满满

楼主(2020-07-18):
这两天忽闻马桶水箱里传出潺潺的流水声,我知道每隔一段时间的维修工作又来了

现在的故障现象是:打开水箱盖板后可以明显看到:水箱进水打到设定水位后,
水箱进水阀无法自动关闭进水,水箱水位继续上升,
最后水从溢流口流入马桶里,这就是流水潺潺的由来

故障的起因是:有可能是市政自来水管道的修理,泥沙从自来水管道进入了马桶水箱进水阀,
堵塞了某些通气孔或者阻止了某些橡胶阀片的复位,导致了进水阀的闭水功能的失效。

我家是TOTO马桶,进水阀型号:BH129。这个进水阀对自来水杂质异常敏感。
通常大半年到一年就会功能失效,无法闭水。这个时候找TOTO的售后肯定会要求更换进水阀

我几次都是拆下水箱进水阀,然后分解进水阀,清洗橡胶组建,然后原样装回,故障即可排除

这次维修工作要感谢我从天猫花9块钱买来的锂电头灯
有了照明神器,维修工作更加得心应手

附上:锂电头灯拆机帖,可以去看看

维修的方法是:1、排空水箱内的水;2、拆下角阀和马桶水箱之间的波纹进水管,角阀要提前关闭;3、旋下水箱进水阀的白色塑料固定螺母;4、从水箱里拿出进水阀;5、分解进水阀,拿出黑色橡胶膜片,彻底清洁;6最后原样装回即可。

没有头灯的时候看不清

打开我的头灯,看得一清二楚,心情顿时舒畅起来

这个蓝色的组件就是肇事的进水阀,它异常娇气,水质稍有杂质,进水阀就会罢工。感觉TOTO根本没有根据中国的水质做好产品优化。

拆除进水阀的浮子组件后,旋开进水阀顶部的闭水结构,如下图所示

彻底清洁黑色橡胶片,如下两张图所示

特别说明:最后三张图是视频网站的截图,修理时候匆忙,没有拍图片。

最后想买同款头灯的点这里去看看

近期技术贴更新:   (8) 今天拆一个锂电头灯!头灯亮度惊人!绝对是修车和趴车底换机油神器

                          (7)开箱+验货!蜂语 S19充电宝 真1万毫安!电池芯值

                          (6) 视贝智能插排拆机详细贴 内部做工一览无余

                           (5)视贝 29元智能插排 负载能力测试情况

                           (4)水管热熔机热熔实验!热熔效果一级棒!完全融为一体

                           (3)伊莱科 万用表 到手了,给大家看看测试情况如何

                                    (2)拆解一下已经返现的EMAX3 万用表!并用superlube润滑脂对拨盘润滑

                                    (1)用了6年的 松下电吹风EH5163机 拆解+修好

网友:
拆马桶水箱!家里马桶水箱一直进水,找到原因后

网友:
自己维修!成就感满满

网友A:
同款水箱,上次也这个问题。感觉模具做太精密了,可能有小沙子还是杂物啥的堵了下进水的浮筒开关那里,拆出来冲洗干净就搞定了

网友:
找到原因后,自己维修!成就感满满

网友:
拆马桶水箱

网友:
成就感满满

网友:
家里马桶水箱一直进水

网友:
拆马桶水箱!家里马桶水箱一直进水,找到原因后,自己维修!成就感满满

网友:
进水处加滤网,定期拆洗滤网就可以了

网友:
进水加个粗过虏

网友:
我家两个TOTO同型号的马桶,一个是普通塑料盖,一个是加热洗屁股那种智能的
智能的这种有时会有滋滋滋的声音,很小,有时没有,把水箱盖子打开,手动增加点水后消失。现在也懒得管了
普通的那个没有这个声音。我怀疑和智能马桶盖有关

网友:
谢谢分享,
维修知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款水箱,上次也这个问题。感觉模具做太精密了,可能有小沙子还是杂物啥的堵了下进水的浮筒开关那里,拆出 ...

对对,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