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显示器颜色深度设置10位后会闪一下变为8位,要怎么设置到10位

楼主(2020-07-18):
如题,想用10位的,选10位后会界面闪一下,又变回8位了。以前用的是10位的好用的,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变8位了,改不上去了,显示器和电脑都没换过,显卡驱动也升级了

网友A:
一般是看显卡是否支持,如果支持,可能是显存小屏幕分辨率设的太高。可将屏幕分辨率调低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看显卡是否支持,如果支持,可能是显存小屏幕分辨率设的太高。可将屏幕分辨率调低点试试。 ...

显卡支持的,4G独立显存,共享显存20G了,显示器是3840*2160分辨率,还有一个1080*2650,双屏。
前几个月一直是10位色彩在用的,硬件没变动过,最近感觉颜色没以前好了,就看了一下,变8位了,还改不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