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工具转接座 牧田 得伟 转麦太保市场如何

楼主(2020-07-18):
各位群友:

问下 牧田  得伟 锂电转麦太保市场如何!

网友A:
闲鱼卖的很贵,3d打印的成本不贵,市场还是有的,只要不是带协议的

网友:
太贵是真的 70一个 加点钱100左右能收到2A的电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闲鱼卖的很贵,3d打印的成本不贵,市场还是有的,只要不是带协议的

他的也很贵,就是强度应该要比3D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