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奥克斯落地扇,通电不转,

楼主(2020-07-18):
先感谢给予帮忙的好人,
奥克斯落地电扇,
型号,fs----40
故障,通电不会转,
具体描述,........通电后有滴滴两声,接通电源的声音,按钮面板,指示灯会亮,按各种按键,会有滴滴的响声,
初期状态,通电后没有任何反应,电笔检查无光亮,拆机检查,发现保险丝熔断发黑,于是接飞线一根,之后各部分开始有电,
后续动作,在网上初步了解一下,有说是,电容损坏,于是在网上购买了一个电容,替换后检查,故障依旧,
初步判断,电容没有损坏,那么只有剩下的,电动机,接收面板,电路面板,
求助,
前辈给予指导,
谢谢!

网友A:
基本判断电机线圈短路,万用表量一下线圈看看

楼主:
下面是,各种零件的图片,
请大侠给予帮忙指导,
谢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判断电机线圈短路,万用表量一下线圈看看

有没有这个电扇的电路图?谢谢你的帮忙,请给发一下,

网友B:
是不是可以电机直接通电试试

网友:
不用电路板、直接通电试电机、这样把问题分成了俩份。这电路图大同小异网上找。

网友C:
按下图接线,先看电机是不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可以电机直接通电试试

-
-
-
-

-
这个应该不能直接通电,因为是220伏的,
这个图片中的,带着套管的两根电线,就是220伏的,
他们先到了电路板上,经过电路板把电分解成5根电线出去,
......

网友D:
不转没反映的第一步不是测电机么

网友E:
摇头电机转不转?高、中、低三档,加摇头……

网友:
电机上不是写着220v吗
5根线是123档摇头开关地线

             自动判断 中文中文(简体)中文(香港)中文(繁体)英语日语朝鲜语德语法语俄语泰语南非语阿拉伯语阿塞拜疆语比利时语保加利亚语加泰隆语捷克语威尔士语丹麦语第维埃语希腊语世界语西班牙语爱沙尼亚语巴士克语法斯语芬兰语法罗语加里西亚语古吉拉特语希伯来语印地语克罗地亚语匈牙利语亚美尼亚语印度尼西亚语冰岛语意大利语格鲁吉亚语哈萨克语卡纳拉语孔卡尼语吉尔吉斯语立陶宛语拉脱维亚语毛利语马其顿语蒙古语马拉地语马来语马耳他语挪威语(伯克梅尔)荷兰语北梭托语旁遮普语波兰语葡萄牙语克丘亚语罗马尼亚语梵文北萨摩斯语斯洛伐克语斯洛文尼亚语阿尔巴尼亚语瑞典语斯瓦希里语叙利亚语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塔加路语茨瓦纳语土耳其语宗加语鞑靼语乌克兰语乌都语乌兹别克语越南语班图语祖鲁语      自动选择 中文中文(简体)中文(香港)中文(繁体)英语日语朝鲜语德语法语俄语泰语南非语阿拉伯语阿塞拜疆语比利时语保加利亚语加泰隆语捷克语威尔士语丹麦语第维埃语希腊语世界语西班牙语爱沙尼亚语巴士克语法斯语芬兰语法罗语加里西亚语古吉拉特语希伯来语印地语克罗地亚语匈牙利语亚美尼亚语印度尼西亚语冰岛语意大利语格鲁吉亚语哈萨克语卡纳拉语孔卡尼语吉尔吉斯语立陶宛语拉脱维亚语毛利语马其顿语蒙古语马拉地语马来语马耳他语挪威语(伯克梅尔)荷兰语北梭托语旁遮普语波兰语葡萄牙语克丘亚语罗马尼亚语梵文北萨摩斯语斯洛伐克语斯洛文尼亚语阿尔巴尼亚语瑞典语斯瓦希里语叙利亚语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塔加路语茨瓦纳语土耳其语宗加语鞑靼语乌克兰语乌都语乌兹别克语越南语班图语祖鲁语     有道翻译 百度翻译 谷歌翻译 谷歌翻译(国内)   翻译    朗读 复制     正在查询,请稍候……    重试      朗读 复制        复制      朗读 复制      via 百度翻译   译

网友:
电机的红线和黑线直接接220试电机,不转换电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下图接线,先看电机是不是好的

-
-
-
-
--
-
先插到电上,在用电笔测量,
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摇头电机转不转?高、中、低三档,加摇头……

摇头电机可以正常转动,就是带动风叶子吹风的电动机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转没反映的第一步不是测电机么

我,没有学过修理,不知道其中的道理,

网友:
测量一下 接电容的两根线的电阻。如果一般有700-1000欧姆

网友:
我觉得不用试了,先看下电机内是否有温度保险,如果没有,八成电机绕组烧断了…………

网友:
有可能是可控硅或者可控硅控制电路有问题

网友:
去掉电路部分直接最简电路检查电机是不是好的再说

网友:
有万用表就用电阻档,逐个测量风扇电机各个线之间的电阻值,看有短路或断路没有。如果没有万用表就不要自己修了,这是强电会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