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惠普hp5200装上双面器提示后盖卡纸——已解决

楼主(2020-07-18):
机器情况:惠普5200N(35ppm),已增加双面单元并正常使用
故障现象:一直正常使用突然某次打A3自动双面时候出现了“后门卡纸”的报错,打开后门发现纸已经正常经过定影,头塞在出纸组件中无法排出。尝试单面也是进不去出纸组件导致纸张不能出来放到机器正面,只能从后门直接排出。 且机器有异响(电机堵转的异响),拔出双面单元却可以正常打印。卡纸位置如下图:

解决方案:按照如下步骤拆出双面器齿轮侧的侧盖
拆出保护铁片,内部是一个步进电机一个离合器,注意离合器右侧的小缺口是要卡在外面铁片上的

拆掉离合器上的金属卡子取下离合器,
再小心翘下离合器后面塑料卡子(注意 这个是往上翘出来的 不是像上个铁卡子那样平移出来的),然后将离合器内部零件一一拆出(注意各零件层次)
重点!!! 用纸巾把离合器内所有东西都擦干净并装回。 故障解决。

原理分析:起初表象是纸出不来,很容易怀疑是出纸组件(Face-down delivery)的出纸卷轴不转动造成的,拆出机器上盖后发现机器出纸卷轴和副电机(Fuser motor)和双面器最外侧齿轮有连接,仔细分析后发现不插入双面器时副电机驱动定影和出纸组件(Face-down delivery);当插入双面器时双面器推动机器后门右侧一个黑色塑料块内移切断副电机与排纸组件的连接,排纸组件变成由双面器最外侧齿轮驱动,通过双面器内的电机实现纸张出来 再被吸回去 再传送回进纸道 重新排出。
副电机位置如图(在机器的左侧面板的左上角)
由此可以确定主要问题出现在双面器单元,双面器内部有电机、离合器等组成,电机的转动为出纸组件提供了纸张进出的能力,并且大概分析认为每次纸张重新吸回双面器时候离合器会把电机动力轴和双面器内部传纸部件接通,纸张在双面器内传送到进纸口并重新进入硒鼓。 这个过程电机动力通过离合器传送给了双面器内部和双面器最里面右上角的那个小齿轮,小齿轮也把动力传到主机。并且双面器在每次反向传纸结束后会通过离合器切断对双面器内部反向走纸部件以及角落小齿轮的动力输出,主机本身进行正向走纸并打印正面。以此循环。
图:双面器离合和电机(最里面小齿轮不在这里 在对角位置)
当离合器出现故障后只合不离,导致无需反向输纸的时候内部反向输纸部分仍在运作,但此时机器在正向走纸  因此产生冲突导致双面器电机被卡死,双面器电机无法为排纸组件提供动力 出现后门卡纸警告。且拔掉双面器后门就不卡纸了。
故障测试技巧
①从双面器单元的电路板上拔掉离合器的供电 ,使得离合器无法吸合,再打印一张双面,故障应表现为纸张从机器排出、吸回 然后停留在双面器的入口处(原因是双面器反向排纸组件未动作)
②离合器接线正常,从双面器拆掉最外面第一个齿轮切断双面器电机与机器出纸组件的连接,再次开机发现双面器电机依旧卡死,证明双面器到排纸组件的功能正常
③关机,不安装双面器的情况下 拆开主机顶板,露出副电机,从主机左视图方向看逆时针转动电机 排纸部件及定影部分的结构都正常转动;用手按住双面器插入口右侧的黑色小塑料机关往内推  副电机与排纸组件的动力连接切断
最后
此问题困扰我好几天且网上未找到解答方案,故以此分享出来。
图片有使用惠普官方 HP LaserJet 5200/5200L Series printers Servic Manual 文档的部分插图,因为本文档国内各论坛啥的都不免费,本人通过bing搜索并好久终于下载下来,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留邮箱地址免费分享一下。

楼主:
补充:
        故障原因误判,实际原因是离合器内部定子与转子缺少润滑导致。

问题分析:
        经过近半个月的折腾,问题反复出现反复找不出原因,最终双面器全部原理包括电路板都研究了一遍... 结果今天吐血发现拆下来步进电机让电机空转,不断开合前盖(机器会自动检测机器和双面器),发现离合器吸合后双面器传动部分直接卡死,离合器断开后传动部分都能用手转动。

问题总结:
        离合器分为3部分(可转动的动力输入部分(内轴) +动力输出部分(外壳齿轮)+不动的电磁铁控制部分及后外壳  ),,发现竟然是不动的部分与动的部分润滑不到位,。。。加点打印机润滑脂就好了  注意别加到动力连接部分

网友(2020-12-18):
好文章,很难得的分享。希望楼主发资料我研究下,谢谢
272771327@QQ.COM

网友(2021-01-31):
非常好的文章,很难得的分享。我也遇到此问题,希望楼主发资料我研究下,谢谢
395816295@qq.com

网友(2021-03-11):
非常好的文章,很难得的分享。我也遇到此问题,希望楼主发资料我研究下,谢谢
56800058@qq.com

网友:
这是维修手册,在打印机维修论坛可以下载,要积分的

网友(2021-12-12):
非常好的文章,必须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