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led怎么能10瓦呢

楼主(2020-07-18):
前些天的led灯,说10瓦的
实物

我抄的电路图,就是这样子的,如果led是普通led
那么输入才4瓦,而且都消耗在电阻上了,这个似乎不可能
led可能是高压led,具体我也不了解,高压led多高电压啊?

假设高压为20v,那么输入功率更小,才3.5瓦,但是分到led上的功率
基本能达到总功率一半了,大约1.7-1.8瓦,但是也是小夜灯的水平吧
他说的10瓦是不是相当于白炽灯10瓦啊

楼主:
图3与图4反了

网友:
所谓10瓦,,估计就是相当于10瓦钨丝灯泡的亮度

网友:
这类LED灯泡所标功率只能看看而已

网友:
实际功率至少除以2,除以5的都不少见

网友:
高压灯珠一般6v、9v

网友: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白痴灯嘎嘎嘎嘎嘎。
串这么大阻值的电阻,这T-M纯粹就是指示灯嘛。

网友:
人家灯泡型号10W,不是10瓦。

网友:
。。。。。。。。。。。。。。。。。被坑了吧哈哈

网友:
一看就不是10W的

网友:
标100W你又能奈它何?

网友:
8节一号电池的收录机标称2000W。

网友:
大约3瓦,我见过一般灯珠有4伏和8伏的,电流大约60~70毫安,如果是8伏的就是,8✘0.07✘6=3.36瓦,灯泡用的灯珠8伏的比较多。

网友A:
这低价LED灯是便宜,但是功率虚标严重,而且板子不是铝的,散热不好,用不了几天就OVER.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低价LED灯是便宜,但是功率虚标严重,而且板子不是铝的,散热不好,用不了几天就OVER.
...

看图片好像是铝的  便宜的led灯直接不能用 我买的3w的球泡 用了几个月全坏了 去换还麻烦 哎 幸亏是自己家 要不然麻烦打了

网友:
就算一颗灯珠1瓦的话也才6瓦,还不一定是1瓦的呢

网友B(2020-10-02):
高压灯珠36v的??

网友:
大抵是指得加上寻思时的脑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压灯珠36v的??

以前见过內部6串的5730灯珠

网友:
吹牛不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