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彩虹电热毯开关KTA25-9,转接插线板

楼主(2020-07-18):
彩虹电热毯开关KTA25-9,转接插线板,接驳40W电烙铁。
PCB上面的H1是L,H2是N,S是温度检测线?(此时空置)

楼主:
空载时,调压无效;接白炽灯泡,1档电压80V,4档120V。

网友:
原理上是功率大点的灯具调光开关晶闸管。

网友:
电热毯里面是温度开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