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里奇充电器改装220V,求大神指导

楼主(2020-07-18):
求助,里奇充电器改装220V,110V的充电器怎么改成220的啊? 下面是找到的图纸

准谐振芯片OB2202CP管脚功能:
管脚编号        管脚名称        功能描述
1        SS        软启动管脚。 启动时芯片内部一个10uA电流源对外接在SS管脚的电容充电,当充电至2.1V时,启动过程结束。 当把SS管脚上拉至3.75V以上时,还可以触发芯片闩锁 (latch) 功能。
2        FB        系统反馈管脚。PWM占空比由FB和CS (管脚3)的电压决定。工作时,FB的电压决定了系统工作在三种模式之一:  准谐振 (QR) 模式, 脉冲频率调制 (PFM) 模式,和间歇工作模式(Burst mode)。
3        CS        电流检测管脚。
4        GND        芯片地 (ground)管脚。
5        GATE        外部功率MOSFET栅极驱动管脚。
6        VCC        芯片电源管脚。
7        DEM        消磁(Demagnetization)检测管脚。通过对辅助绕组电压进行谷底检测,从而实现了准谐振控制。DEM 管脚也用来做负载端过压保护(OVP) 检测。辅助绕组输入用于退磁定时。此外,该引脚用于输出过电压保护(负载OVP)。
8        OB        通电和线OVP(线最低电压)检测针。将电阻分配器从线路电压连接到这个引脚上,以检测线路电压。如果这个引脚下降到0.5V以下,持续50 ms,就会触发断电保护,并禁用PWM输出。此引脚也用作线OVP感应器输入。

网友A:
变压器不好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不好弄。

是的 貌似变压器的初级要多缠绕两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貌似变压器的初级要多缠绕两圈

上高清拆机图上来,告诉你怎么弄

网友(2021-03-01):
拆开变压器会有惊喜的。我已经改好了一个。

网友(2021-04-12):
没币,下不了图纸,我倒改好一个

网友:
原理图哪里搞来的,求地址手里有俩BL1218没芯片

网友B:
这个多简单呀!220v的桥式整流,改成半波整流,后面都不要动!就成功了!

全桥剪断一臂,大功告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多简单呀!220v的桥式整流,改成半波整流,后面都不要动!就成功了!

全桥剪断一臂,大功告成! ...

里奇充电器按此方法改的话,会啪的一声后,一缕青烟冉冉冒出。
里奇充电器的初级线圈一般是多股并绕的,只要自己计算下把并绕改为对应的串接,比如我之前改的就是4并改为2并2串,再把主滤波电容和压敏电阻对应改大。

网友(2024-12-22):
改变压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