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个自己手欠弄断软排线的行车记录仪,上显微镜焊接软排线

楼主(2020-07-18):
看到论坛卖的16元行车记录仪,想起自己的行车记录仪电池不行了,拆开看看吧,结果拆屏幕排线时弄断3根线,不得已硬着头皮修修看,半途想起来拍照发帖。

外观,用了七八年了,现在断电就自动关机,时间都存不住

拆开,主板满满的

排线上手术台固定好,准备动刀

还好有个USB显微镜,看的还是挺清楚,肉眼根本看不清连锡了,找最细的电线拆出单根铜丝,焊接时也是手抖的厉害。

中间一根最难焊,空间小,用的是粗苯的T12扁头,只能多次尝试,拼运气

终于3根全部搞定,烙铁温度200度出头,刚够化锡,排线部分没烧坏,结果不错。

肉眼看,密密麻麻,佩服修手机的,眼尖手稳,业余的还是差很多水平

上电试试显示正常了,省钱了哈

再上点704硅胶保护一下,其他就没拍图了。
PS:修好旧的,新的还是没忍住买了,到时候再看用哪个,乐趣就在于折腾,也没别的什么爱好了。

网友A:
有个同款不同牌子的花了450买的。好像是96650芯片。

网友:
勇于尝试才会成功,给楼主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同款不同牌子的花了450买的。好像是96650芯片。

我的7年前600多买的,现在感觉太贵了,电子产品还是发展快啊

网友:
修手机的也都是从业余的进化来的呀!!哈哈哈哈

网友:
成功都是从失败中成长的

网友B:
有个手机外屏的屏线 被整齐切断,近二十条线,宽度可能只有LZ的一半宽,难道只能换外屏?

网友:
八年前高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手机外屏的屏线 被整齐切断,近二十条线,宽度可能只有LZ的一半宽,难道只能换外屏? ...

二十条线,我是不敢搞,飞线大神应该可以,要趁手的工具。一定要修的话试试有没有合适的插座,刮出铜线用插座转接,比自己飞线容易多了。

网友:
接过手机屏线,接好了结果屏也是坏的

网友:
704硅胶 做个记号。

网友C:
排线看起来折得很厉害,竟然只断了3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排线看起来折得很厉害,竟然只断了3根线

不是折断的,是边上拆的时候撕开了一个口子,波及3根线,再多我就不敢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