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电动车控制器。

楼主(2020-07-18):
去市场路过电动车修理部,看见刚刚换下来的电动车控制器,就跟老板要过来了,想拆几个场效应管用用,不知道有没有好的。
今天的主角——电动车控制器,看接线有烧蚀,不知里面什么样。

外观比较特殊,但体积不大,管子应该不多。

底部。没有任何标识。

堵头,每侧两只螺丝。

拆掉。防水胶灌封。

这个地方可以打开。

还好,是软胶。

用刀撬。

打开。

清理一下板子上的胶。看样子是6管控制器。

撬出板子。

板子。7个三极管样的东西,估计一个是稳压块,6个是场效应管。

得到壳子一只。可以做散热片。

端口。

清理胶。

再清理。元件外观没有烧毁的痕迹。

管子型号:P75NF758。原以为是P75NF75,没想到,后面确实是758,电动车控制器专用场效应管:75V75A。经测量都是好的,另一只是LM317稳压器。

看来问题出在接头上,与电机的3根接头都有烧蚀的痕迹,肯定接触不好。

拔掉红色线,更严重。

拆过两个电动车控制器,里面都没坏,由于驱动电机的电流比较大,看来接头处理很重要。自己也没有电动车,这个东西也只能拆管子了。
谢谢围观!

网友:
也有个锂电的,车摔坏了,拆的时候没有记录线功能,现在不知道怎么接线了!

网友A:
修车的但凡找不出原因的都是直接换大件,就电机线短路都可以给你说成电机烧了,换电机,

控制器里面除了微处理器没用外,其它都可以用,包括线

网友:
我的48v电动自行车有次负载大了搭了一个人半路上不通电了,推回家也是电机三根插头线烧蚀严重,我直接电烙铁三根线焊接起的

网友:
这种控制器质量如何啊?

网友B:
修车要讲究效率,做生意不能老是盯着一个单子的。20分钟换好电机,还能多收钱,我要是修电瓶车的也会说是电机坏了,换就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车的但凡找不出原因的都是直接换大件,就电机线短路都可以给你说成电机烧了,换电机,

控制器里面除了微 ...

确实,我家的电车家人骑出去不会动了找了个修车的,上来就是说控制器坏了,换了控制器后发现转把线断了,又换转把,最后硬是坑了一个控制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车的但凡找不出原因的都是直接换大件,就电机线短路都可以给你说成电机烧了,换电机,

控制器里面除了微 ...

虽然我不是从事修理行业的人,但是要说现在维修师傅真的很难,比如控制器坏了如果换一个20分钟解决,一拆一装完事。要是修控制器,一拆一装还要查电路还原件,弄不好不知道要装车试几次,解决了怎么收费呢?各种修理行业现在都是这个问题,所以理解万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车要讲究效率,做生意不能老是盯着一个单子的。20分钟换好电机,还能多收钱,我要是修电瓶车的也会说是电 ...

生意看人,

网友:
换大件才好賺钱,换个控制器至少七八十上百块,重新接线收十块钱都嫌多,哪个挣钱来哪个,很正常。
等牙膏

网友(2021-09-14):
现在维修行业都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车的但凡找不出原因的都是直接换大件,就电机线短路都可以给你说成电机烧了,换电机,

控制器里面除了微 ...

大人,时代变了,现在人工比啥都值钱,量产的工业品,已经比垃圾强不了多少了,像我们这种逛坛子玩精修的,都不是为了钱

网友(2023-06-15):
如果人们认可工时费, 那么这种直接换大件的情况就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