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弟不才 改装太费事 做个艾默生675w瓦服务器电源转接板配件

楼主(2020-07-18):
小弟不才 改装太费事 做个艾默生675w瓦服务器电源转接板配件
还望坛子内各路大神批评,建议。
另:
如各位有其他电源需要做转接板,我免收开发费,论坛内回复我就好了。
接下来看看这个转接板:

上图是安装方式

上图是他的样子,开关、电阻、指示灯

上图是安装方式

2路并联,VCC输出,2路并联GND

底部敷铜开窗式设计,可加焊锡并支持大电流通过

艾默生675w服务器电源转接板转换板尺寸

小弟不才,还望各路大神批评,建议。如需购买点击如下链接: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6.42f9373eCQf4Gf&id=622998016495&ns=1&abbucket=12#detail

网友A:
如果按电源最大功率测试,这端子能受了不能?

网友B:
做得很漂亮,不知道最大电流能不能支撑得起。建议跟卖家联系,这样能大批量采购,把成本进一步降低。

网友C:
你确定能回本?买这电源基本都自己焊接,极少数插服务器上用

网友D:
输出端的正负端子换个位置?是否走线更短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按电源最大功率测试,这端子能受了不能?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很漂亮,不知道最大电流能不能支撑得起。建议跟卖家联系,这样能大批量采购,把成本进一步降低。 ...

大电流支持的。底部开窗设计,补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端的正负端子换个位置?是否走线更短一些?

差距不是太大。

网友:
早点做吗,手残如我也焊好了

网友:
自折腾没有插在服务器机组上稳固,插座改螺丝压接应该牢靠些,如果大电流时稍稍一点松动的话,火花就像电焊

网友:
    进来看看,帮你顶顶,哈。

网友E:
板子画的够烂的,50a就两根细线过去,整个板子空着,明明应该全面积铺铜过去,狂打过孔,菜鸟之作,有铜不用让人堆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子画的够烂的,50a就两根细线过去,整个板子空着,明明应该全面积铺铜过去,狂打过孔,菜鸟之作,有铜不 ...

双面都有铜线,抱歉哈,小弟不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能回本?买这电源基本都自己焊接,极少数插服务器上用

回不了本,瞎折腾呢

网友:
买了一个,还不错,指示灯太亮了点

网友:
背面那么大地方不布铜空着浪费,两条细锡线就指望过50A?不太靠谱啊

网友F:
我买了一个,就是没有开关,加了船型开关,不过方便,缺点是插在电源上,应该加规定装置,左右加一个弹簧钩,正好卡在电源下的轴上,另外直接放在桌面上,正好压着转接板,就有点虚了,或者下边有金属的容易连电。希望兄弟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了一个,就是没有开关,加了船型开关,不过方便,缺点是插在电源上,应该加规定装置,左右加一个弹簧钩 ...

感谢提醒。

网友:
应该和卖电源的合作,卖给他们吧!

卖给终端用户,邮费都伤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