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科麦斯830L对比伊莱科EMAX3,猜猜谁赢了?

楼主(2020-07-18):
两个表价格常年稳定在9.9包邮,本人撸的价格两块表14.9到手,绝对的玩具,这价格甚至买不到UT17Bpro或者117C的一个石英砂保险管,或者撸不到1个质量好一点的表笔的价格。
外观5:3
EMAX3以稍好的塑料质感、有软包胶赢得此项。830L没有软包胶,而且外壳塑料质感更差。
表笔5:1
EMAX3以绝对的相对优势碾压830L。
反着廉价的光的笔杆,小到不能再小的接头,接头塑料短的裸露出一大截金属接头,做工差到我不敢用,怕被电到。成本低利润薄可以理解,不过安全无小事,用这么廉价的笔,就别标自己可以600V了。
220V电压测试的时候830L用的是胜利VC9801A的表笔。
功能及参数对比6:3
X3有背光、有数值和档位,没有靠背只能躺在桌子上;
0L有背光,有数值,有靠背可以立起来,没有档位,一个超简单的1999显示屏,差评!
主要功能:主要功能接近度99%,两个表的转盘几乎可以认为是照镜子,镜像95%相似度。
背光:0L的背光雷到我了,竟然是用简单粗暴的电容实现的!按下就亮,大概几十秒后缓慢变暗,不用拆机都可以判断出来是用的电容放电,真是赢了。
晶体管测试:0L有三极管测试功能,这点比X3强,但是也可以用二极管功能测量。
电池:EMAX3完虐830L,AAA电池到处都是,而9V叠层电池不仅贵而且日常不容易买到,对830L来说,用完了拆掉当零件用,再9.9撸个新的才是最正确选择。
自动关机:不能自动关机又是830L的另一个软肋,本身9V叠层电池就难买,还不提供自动关机功能,是要一次用完一块电池吗?
蜂鸣:830L终于胜利一次,通路秒响,而EMAX3则足足慢了1秒多。

通过参数对比,不难发现两个表的量程和分辨力参数一模一样。准确度方面EMAX3高一些。
不过考虑到水分,两者实际上没有区别。
9801因为年代太老,功能虽然多了交流电流、电容,可是各大功能只多了个别档位,精度、分辨力毫无提高。
抚摸总结:
EMAX3以更好的做工、能用的表笔、自动关机、屏幕档位显示、AAA电池,22分对13分的成绩当之无愧的赢得了抚摸环节,下面进入实测环节

网友:
太用心了,竟然还打分!哈哈

网友:
X3忍住了没剁手,
830L在4.9¥的时候掳了一个,确实廉价外观材质,但是5块钱不到,我也不苛求了,背光和通断很好用,9V电池改成两串聚合物锂电,一年充一次就够了。

网友:
通断的问题,我刚试了下前两年买它家的33d,秒响,不知这个x3是什么原因,竟然会这么慢.

网友:
22分对13分的成绩,哈哈哈

这帖子发了一半?

楼主:
明明是存草稿,怎么发出来了?……

网友:
这两个表我都有。。我认为除了表笔,其他方面都是830好一点。
x3的反应着实不能拿来维修啊。太慢太慢了。。不管哪个档位都慢

网友A:
我有个科麦斯9205增强版,28.9购的,这表质量很差,主板上丝印还是2015年的,用表去测环变的空载电流,档位打小了10几个毫安,一下就烧了两个分流电阻,换了后好了,这表的保险是用的0欧姆的贴片电阻代替的。

楼主:
拆后盖,此项MAX3小胜,可以十分容易的把后盖取下,而830L则用电线连接了压电陶瓷片的蜂鸣器,要小心别把线扯断了。
看电路板,两个机器几乎一样大,明显MAX3用料好多了!无论是保险丝还是取样电阻还是蜂鸣器,用料都比830L好得多。
这个“M7”零件在两款机器都出现了,而且都部署在保险丝旁边,不知道是什么东西,830L这个保险丝也是够廉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后盖,此项MAX3小胜,可以十分容易的把后盖取下,而830L则用电线连接了压电陶瓷片的蜂鸣器,要小心别把线 ...

830L的保险丝是那个0欧的电阻吗?

网友:
M7就是1N4007整流二极管

网友:
没看到你说的830L廉价保险管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科麦斯9205增强版,28.9购的,这表质量很差,主板上丝印还是2015年的,用表去测环变的空载电流,档位 ...

黄圈是换的两个分流电阻,兰圈是0Ω电阻保险,电路板无保险管

网友:
没有电容和频率档,有的话情愿多加五块,可能是为以后留升级空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后盖,此项MAX3小胜,可以十分容易的把后盖取下,而830L则用电线连接了压电陶瓷片的蜂鸣器,要小心别把线 ...

ut61e上也有丝印M7的原件,图纸上是4007,12楼的坛友说对了。

网友(2020-10-30):
引用 楼主:
拆后盖,此项MAX3小胜,可以十分容易的把后盖取下,而830L则用电线连接了压电陶瓷片的蜂鸣器,要小心别把线 ...

830L哪来的保险,如果你说的是4007上面那段康铜线,那是采样的,和EMAX3上那颗R005一个作用

网友:
感觉非专业人士y用X3就可以了,不过830L连非专业人产都还是要小心用的说
不过想买20元以内的好万用表那是很难的说
X3现在的价格买了也没有意思了,9.9元以下应该可以接受

网友(2021-10-25):
价格就是质量,虽然不全对,但也一定程度的反映了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