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6元钱收了个电瓶充电器,有修复的价值吗?

楼主(2020-07-18):
路过看到就收下了,当场拆开了看,发现,有两个电阻有烧黑的现象,有个电源模块已炸掉。
我做的变压器充电瓶时严重发烫,不能手摸。

不知这个电子充电器换件能修好不?

楼主:
在烂电视机板上找到一个5Q1265RF,可惜体积太小,不能用。

网友:
这种模块的充电器倒是少见
https://wenku.baidu.com/view/fd3d98495022aaea988f0f27.html

网友A:
挺高档的。修吧,那个原件坏了换那个。

网友:
开关电源的 会修就修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高档的。修吧,那个原件坏了换那个。

10元已网购两种无件,总投入(今天充电器6元)16元,过两天收到后,如修不好就不要了。
别外板上两个电阻自己找到并焊上了。

网友:
网购的12V电瓶充电机主板就是1265芯片

网友B:
就当学习了吧,这边废品站都一块钱一斤往外卖,
换好元件先别着急上电,查一下除了芯片和电阻,还有没有二极管或者桥损坏的,电容量还够不够,以及次级还有没有其它毛病再串联一个小功率白炽灯上电。

更新,看到次级有个三极管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当学习了吧,这边废品站都一块钱一斤往外卖,
换好元件先别着急上电,查一下除了芯片和电阻,还有没有二 ...

好的,多谢,我还真没看到三极管裂了,现在看到了,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当学习了吧,这边废品站都一块钱一斤往外卖,
换好元件先别着急上电,查一下除了芯片和电阻,还有没有二 ...

找出机子,仔细看并和其它三极管对比,没有裂痕,图片看着像裂开了,谢谢

楼主:
发现一个开关二极管1N4148被人为拆不见了,已下单。
两个电阻已找到并焊上,真想能把这个东西修复,就看能撞狗屎运不。

网友:
看X宝有个外形差不多的39.8包邮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出机子,仔细看并和其它三极管对比,没有裂痕,图片看着像裂开了,谢谢 ...

坐等后续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