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开山地车的旋飞保养一下

楼主(2020-07-18):
wechat_upload15950600535f12af55ecd49
wechat_upload15950600605f12af5cc7d25
wechat_upload15950600585f12af5ae3432
wechat_upload15950600585f12af5a15990
wechat_upload15950600575f12af591d9ae
wechat_upload15950600565f12af581dfed
wechat_upload15950600555f12af572600b

网友A:
俺真不清楚这个变速器是怎么省力的么?

网友:
油泥好歹擦擦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俺真不清楚这个变速器是怎么省力的么?

主要是通过不同变速比维持比较固定的踏频,避免爬坡和顶风蹬不动太累,没风的平路上用单速车。以前的旋飞质量不错,所以有拆开保养千斤片等,现在的质量没以前好,磨损后一般换新的。网上说旋飞的小齿轮受力设计不太合理,可以在内齿圈加一颗内外径合适的滚珠轴承,改善最小齿轮受力设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通过不同变速比维持比较固定的踏频,避免爬坡和顶风蹬不动太累,没风的平路上用单速车。以前的旋飞 ...

大师说的好像是的呢......

俺的简单想法.......

后面的齿轮越大......

然后小齿轮配大齿轮省力.......

小齿轮越小扭矩越大......

这个和汽车变速箱一样.......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师说的好像是的呢......

应该和汽车变速箱差不多,脚蹬牙盘越小后面齿轮越大越省力,但是速度慢。脚蹬牙盘越大后面齿轮越小越费力,但是速度快。